数字电桥串电容测得的18650电池内阻,跟真实值差不了多少吧?

楼主(2024-01-04):
图一串联电容示意图是B站视频的截图,在一些论坛也看到有人用电桥串电容测电池内阻。
虽然买个耀锐YR1035+内阻测试仪只要200块钱,但是平时几乎用不上,就不浪费钱了。
于是买了个测试夹,在同惠TH2822D的Hcur和Hpot各串联了个330uF电容,测得亿纬25P锂电池内阻大概15毫欧。
从亿纬官网和拼多多买的测得内阻都差不多,不过没有内阻测试仪,所以测得的这个数跟真实偏差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电池还有个极化电阻。比你测出的电阻大。

网友A:
25P我用YR1035+测得在13mR±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P我用YR1035+测得在13mR±1左右

那我测的应该靠谱,相差一两毫欧应该都是挺正常的,毕竟那探针也很容易产生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测的应该靠谱,相差一两毫欧应该都是挺正常的,毕竟那探针也很容易产生误差。 ...

再串联一个10mR的电阻到电池上,观察计数是不是增加10,如是就是准的

我也是用电桥测电池内阻, 不过串联是大容量陶瓷电容

网友:
好像用CBB吧

网友B:
用欧姆定律也能测。先测出电池开路电压,然后串联一个电阻放电测出电流与电池电压。两个电压相减除以电流就是电池内阻,这个办法说不定比电桥还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欧姆定律也能测。先测出电池开路电压,然后串联一个电阻放电测出电流与电池电压。两个电压相减除以电流就 ...

电池内阻跟平常说内阻好像不是一个概念,电池内阻是用1KHZ信号去测的

网友A:
YR1035测的是交流内阻,还有一个是直流内阻(如7楼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YR1035测的是交流内阻,还有一个是直流内阻(如7楼测量方法)。

放电时候应该关心直流内阻才对吧,为什么平时都是测这交流内阻呢?

网友:
玩电池还是买个内阻表吧,百十块钱,精度还不错。

网友:
是不是电桥先测量出容抗,然后串联进电池再测试容抗,然后两个结果做减法得到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