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电源的大神们看下这个A6 SF 丝印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1-04):
      朋友从一个200多W的电源适配器拆下来的,能看清上面的字是A6  SF ,封装长得有点像1206的合金电阻,但是两边有缺口,

哪位大神有见过,知道型号的告知下,感谢!

网友:
看着像保险丝

楼主:
补充一下:

是用在变压器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

这个封装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叫啥,淘宝搜了很多A6型号,BAS16WS,以及BAS316等,封装看着是一样的,但是标的是稳压二极管,

这个位置明显不是稳压二极管。

哪位大神用过这个封装没?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就是个1206封装的二极管,这种封装的二极管国内不少厂家都有。身边的电子产品像剃须刀、玩具等小家电里用的不少。
如果是反激电源输出整流,不外乎就是FR10x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就是个1206封装的二极管,这种封装的二极管国内不少厂家都有。身边的电子产品像剃须刀、玩具等 ...

谢谢,叫他自己去研究下吧,估计这个应该不常用。

网友B:
用过2010类似封装的二极管,是超高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2010类似封装的二极管,是超高速二极管。

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SSCD106H http://www.zowie.com.tw/product-detail.php?id=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