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手持示波器,也就测量下485 232 IIC一类的!

楼主(2024-01-04):
求推荐一个手持示波器,也就测量下485 232 IIC一类的!台式的示波器也有,就是携带太麻烦,每次到现场也就测量下通讯 一类的

网友:
这个闭着眼镜买,正点原子的也适合你

网友:
要测协议可以看看梦源的(我没买过)
【代替台式示波器的(璞石示波器)操作详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dbcae2491125541507

网友A:
如果只看数据,20块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才对啊,用示波器抓的波形要人肉数脉冲分析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数据,20块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才对啊,用示波器抓的波形要人肉数脉冲分析数据。 ...

这个是神器,我一直都在用。之前还花500多买了一个16通道的DsLogic plus,一直没拿出来用。

这个20多块钱,用起来已经非常舒服了

网友:
麦科信,安卓平板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数据,20块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才对啊,用示波器抓的波形要人肉数脉冲分析数据。 ...

示波器也可以直接显示解析完的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也可以直接显示解析完的数据了

有这功能的示波器,价格要考虑一下。

网友:
调协议用逻辑分析,调电参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能的示波器,价格要考虑一下。

7楼推荐的3-5K 就具有这个功能还很好用,现在老安捷伦都吃灰了。

网友:
直接买小型的或者USB接口的示波器,方便携带,如果单纯测试逻辑协议,买逻辑分析仪更加省事

网友:
福禄克的190-204/S 还可以对付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数据,20块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才对啊,用示波器抓的波形要人肉数脉冲分析数据。 ...

啥型号?有时间想买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啥型号?有时间想买一个。

随便找个便宜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便宜的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便宜的如果用于比较低压的场合,采到波形有时不准。

网友:
千万不要买不带屏幕的,用起来生不如死,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