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 TIM的编码器模式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4-01-04):
当递增计数到arr的值后,计数器是归零还是一直停留在arr的值?用户手册上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当然归零,同时触发溢出中断。

不会不变化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我看到mindmotion的图不是这样的

网友:
给编码器用的TIM,最好选择32bit的,都不需要考虑它的溢出问题。

楼主:
这是灵动的编码器的图,  感觉它计到ARR的值,就停留在ARR的值了
另外想请教,既想对输入脉冲计数,又想获取输入脉冲的频率,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啊?

网友:
我为了用编码器真是费死牛劲了,首先我需要使用32位的接口这就不得不使用一片F4,一个单片机就干这么点事确实是浪费,心情上就不好。然后我想能断电记忆,不得不重新复习该死的内存映射,以便能使用4k的备份sram,虽然记几个数用bkp也可以,但一共就20个说不准有什么用途还是用备份域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