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的隔板包装的计费方式感觉不太合理

楼主(2024-01-04):
首先得赞一个 SMT 的隔板包装效果确实是好,解决了运输过程中器件挤压损坏的问题。 普通的气泡膜包装根本不能用,元件基本必定损坏。

但是采用隔板包装,系统是按照 0.004元 每平方厘米收费,  我订单的总共面积137433.75 平方厘米,于是收费就达到了 569 元。

这就感觉太冤了,因为我的电路板面积虽大,但比较薄。发货过来实际是5块电路板放在一个隔间里,实际一共也就四个纸箱子。

如果说一个电路板占用一个隔间,那按照面积收费没问题。 但电路板比较薄的情况下,5块电路板放到一个隔间,感觉计算实际占用体积收费更为合适,或者总价除以5。

顺便对比一下,之前同样批量的订单,吸塑盒包装 收费只有150,现在 改成 隔板包装之后,涨到了 569。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隔板包装的效果比吸塑盒确实要好。但我觉得运输过程确保不损坏元器件应该属于基础服务,而不是增值服务,应该要合理收费。

网友:
我就说包装怎么变那么好了,原来是自己出钱的

网友:
那纸箱的质量真的是杠杠的

网友:
这个也很难搞,不仅仅箱子成本增加了,人工成本也增加。这个应该是一个可选服务呀。 还有原来普通的方式

网友(2024-05-02):
这个隔板包装是很牢固, 不过包装作业感觉有点随意.
我相同的板子50片(11x9cm), 两次加工
右边第一次包装好顺丰材积5.5kg, 左边第二次包装好顺丰材积17kg,
订单里的包装服务费是一样的30
两次包装如附图, 大小差很多, 反映在在运费上等于是三倍的价格.
到手算了一下, 第二次运费多了300
一排现在是放两块板, 我看了纸板上面的预留间隔缝,
其实按板子尺寸是可以隔成一排放四块板子, 再预留一点空间起码也能放三片
两次的包装大小差好多

网友:
纸箱刀卡成本比较高,我现在换吸塑了,可以重复回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