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数学题, gpt一晚上也没算出来

楼主(2024-01-04):
已知 a+b=10 且a*b=12,问a和b的值是多少?

我并不知道这个题是否有答案, 于是就找GPT问问,结果算了好多次也没算对.
这个题给出的条件是否足够, 是不是无解的?
或者说这两个关系式真的能同时成立吗?

网友:
x^2 -10x +12 = 0

网友:
这不是初中难度吗

网友:
方程组x+y=a   xy=b
转为一元二次方程x^2-ax+b=0
方程有实数解的条件为a>=2b^0.5
解同3楼

网友A:
GPT是无法计算具体数值的,要去网页版GPT-4的代码解释器调用Python才能解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T是无法计算具体数值的,要去网页版GPT-4的代码解释器调用Python才能解出

说到点了  gpt是个语言模型,不是数学模型。就像人类大脑也没办法计算稍微复杂点的开方乘除,加减也只能做非常简单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点了  gpt是个语言模型,不是数学模型。就像人类大脑也没办法计算稍微复杂点的开方乘除,加减 ...

这充分证明了gpt是人工。。。

网友:
公鸡要下蛋,不是它的活,要它干.

网友:
亲测gpt4可以,还给出了python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点了  gpt是个语言模型,不是数学模型。就像人类大脑也没办法计算稍微复杂点的开方乘除,加减 ...

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让他做了高考卷子的吗?
分还挺高的。
这么看当时是真假呀。

网友:
你用的gpt有问题吧,我问了3。5的,给出的答案就是带根号的,有详细的解题过程跟考试模版一样

网友C:
lz你可能有个假的chatgpt

网友:
我的版本则刚好给了一个好像正儿八经但是结果明显不正确的答案。

根据已知条件,a和b是两个未知数,它们满足两个等式:a+b=10和a*b=12。我们可以通过解这两个等式来找到a和b的值。

首先,将第一个等式a+b=10两边同时乘以一个数(例如2),得到2a+2b=20,即a=20-2b。将这个式子代入第二个等式a*b=12中,得到(20-2b)*b=12,解这个方程可以得到b的值。

解这个方程得到:

b = 3

将b=3代入a+b=10中,得到a=7。

所以,a和b的值为:a=7,b=3。

因此,答案为:7和3。

网友:
我跟他说你计算得不正确,他说:

非常抱歉,我之前的计算出现了错误。根据您的提示,我将重新进行计算。

已知 a+b=10 和 ab=12,我们可以使用这两个等式来求解 a 和 b 的值。

首先,将 a+b=10 两边同时乘以 b,得到 ab+b^2=10b,即 a*b=12+b^2。

由于已知 ab=12,所以 b^2=12-10a。

将这个式子代入 a*b=12+b^2 中,得到 a=12-b^2-10=(b^2+6)/b。

为了解这个方程,我们需要对 b^2+6 进行简化。因为 b^2+6 是完全平方式,它等于两个相等的数的乘积。但是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相等的数的值,所以我们只能用已知条件算出这个值:

由于 b^2-ab+10a=6-12,我们知道 (b-a)^2=6-a(b-a)。这个等式两边都大于等于零,而 b^2+6 大于等于六。因此,b-a只能等于 0。也就是说,a 和 b 相等。

现在我们有了 a 和 b 相等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解方程了。将 a 和 b 都设为 x,得到 x^2-x(x-6)+6=0。这个方程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我们可以用求根公式来解它。

解这个方程得到:x=(3±√(9))/2=(3±3√(1))/2。

由于题目中要求 a 和 b 的值必须是整数,所以我们得到两个可能的结果:a=3, b=3 或 a=7, b=7。

所以正确的答案为:a=3, b=3 或 a=7, b=7。 非常抱歉之前的错误,谢谢您的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可能有个假的chatgpt

我是用的GPT3.5,应该是真的,不知道为啥每个人问了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
https://chat.openai.com/,这个是我使用的网址,

楼主:
大佬厉害,这么快给出了答案, 看大家的反馈,貌似gpt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可能是对话中那些变量不一致了。

网友(2024-02-14):
对于数学问题,文心一言好像正确率更高一些。

网友:
这是啥计算器啊?

网友:
免费的GLM-4可以做啊,代码能力超过GPT4一点。https://chatgl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