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解 mos管G极能不能直接并联

楼主(2024-01-05):
如图下面的两种并联方式是否都可行
1、普通的数字信号控制mos开关
2、60hz的PWM信号

网友:
可以的,而且频率这么低.

网友:
不放心的话,弄个缓冲器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图中VCC接到MOS的漏极得整个电阻啊,导通了这不是直接接地了

网友:
另外MOS栅极的两个电阻,一个是下拉,另一个是做什么的?这么搞不是分压了吗?要是加的话这么加。

网友:
可以  另外  接地的那个是 下拉电阻 还是分压电阻  如果是下拉电阻  要注意电阻的并联效应   保留一个即可

网友A:
可以并联,但一般每个MOS使用一个单独的栅极限流电阻,下拉电阻可以共用一个,接在限流电阻前面

网友:
当然可以,很多大电流控制的场合,一个MOS的额定电流不够,两个或者多个并联很常见。

网友:
注意mos的热功率,当年我就是这么干的,一导通就烧其中个,跟着烧掉另个一个,根本还没到热平衡就都完蛋了。

网友:
啥mos管,可以用普通数字芯片直推?

网友:
楼主的图什么功能,是用来要烧MOS管还是要用MOS管烧电源?

楼主:
VCC那边实际接的是一个变压器,我这图只是随便画的参考用。。。
我是想问图一栅极这种接法可以吗
问了公司的工程师就说图一不行必须图二这种栅极各自接一个电阻,但是他没告诉我为什么
我百度了有的说图一的接法可以,有的又说不行,给我搞蒙了
说可以的他们的依据是:有些大功率的mos内部就是两个mos并联所以栅极能直接连起来
所以我来寻求大虾们的帮助:图一的接法行不行?不行的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但一般每个MOS使用一个单独的栅极限流电阻,下拉电阻可以共用一个,接在限流电阻前面 ...

为什么栅极的限流电阻不能共用?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栅极的限流电阻不能共用?
有什么讲究吗

为了兼顾栅极上下沿速度,电阻大小,还有PCB布局上的困难

网友:
栅极直接并联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栅极是高输入阻抗电压驱动
但是栅极输入电容也因并联而变大,需要输入信号有足够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