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今年放大招,不用换手机,直连卫星

楼主(2024-01-05):
【马斯克今年放大招,不用换手机,直连卫星。-哔哩哔哩】 http://b23.tv/FtQxCN1

网友:
不用换手机怎么接收信号?

网友:
下面怎么会没有评论呢?

网友:
确有此事。

网友:
很好了,比依星通信好太多了

网友:
直接通过卫星进行3G或4G通信?
把卫星当作地面基站一样?

网友:
大陆能不能使用?

网友:
再牛逼在中国也不可能能使用。。。。

楼主:
大陆连谷歌都不能使用。

网友:
大神出来分析下,手机的发射能力很弱。就我们平时说一个好的无线路由器,光发射能力强也不大够,手机发射能力有限。是如何改良的?

网友:
应该是卫星的接收灵敏度度高。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的卫星太牛逼了,
发射功率又大,接收灵敏度又高,这样才能确保地面手机够得着,
这样他天线不知道多大,光靠灵敏度是有极限的,在天线上面想办法比较实际,但是天线说白了又是尺寸正比,卫星上面又不太好搞大尺寸天线,这就是关键点

楼主:
华为的遥遥领先、捅破天,跟特斯拉相比,真的太渺小了。

网友A:
任何地方的手机,估计不代表任何手机,估计对手机配置应该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地方的手机,估计不代表任何手机,估计对手机配置应该有要求。

是这个意思,关键字是任何地方,手机肯定是特殊定制的专用手机,
这个应该是和目前的铱星通信类似,给航海或者是偏远地区使用的。

网友B:
标题说了不用换手机,如果真是这样,遥遥领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题说了不用换手机,如果真是这样,遥遥领先。

不用换手机,可能需要外接一个接收设备

网友:
星链+拍照云图= 科幻片天网?地球无死角秒传图像,想想就恐怖,侦察机也要下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手机,可能需要外接一个接收设备

不用换手机,意思就肯定是不需要外接一个设备。

网友:
发射哪么多卫星,还都是低轨卫星,比军用哪么几颗,要牛X多了。

网友:
说不定若干年后,移动、联通、电信就像以前的有线电视那样消失。

网友:
这个技术是真的,卫星使用高增益相控天线,直接和当前的手机进行通信,美国已经在进行有限度的实验了。我认为这个技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不用换手机,能够收发短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