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的反馈引脚、反馈电阻附近是不是不该布线?

楼主(2024-01-06):
用的TPS5430 DC-DC降压芯片,正常情况输出6V VCC电压。

反馈电阻下层两侧各有3根PWM信号线,不接PWM时正常输出6V,PWM一开,输出只有4.5V了。更离谱的是,即便DC-DC芯片没通电,PWM线一插,测试点处都能测到2.45V电压。

这干扰大的超出我的想像。我原以为也就干扰零点几伏,想着反正6V附近飘一点也能用,结果差这么多。

网友:
寄生电容耦合过来了吧

网友:
把反馈电阻改小一点

网友:
反馈电阻等比例改小,会有改善。下一版改一下,反馈线附近不要走这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