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波形还有优化空间么, 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24-01-06):
各位大佬帮看下这个LED恒流的波形可以么,有哪些优化空间,欢迎帮助指出,不胜感激

网友:
“恒流源波形分析”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你是VIP用户,如没有在发帖24小时内完成标题修改,将被封锁ID两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各位大佬,帮看看呀

网友A:
蓝色是电流波形的话,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电流波形的话,还可以。

谢谢你的回答,蓝色是电流波形呢,有一点过冲,大概500mA左右吧,帮看下黄色第1通道的MOS栅极的波形可行么,展开的位置有一点点回勾,可能米勒电容原因

网友A:
驱动波形很正常。但是你驱动电平 只有5V,你确认下MOS的驱动电压要选低压的。
电流过冲一点很正常了,过冲后马上回落,没有振荡,说明环路是稳定的。最好就是环路仪测下看看相位裕量,看看裕量是不是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波形很正常。但是你驱动电平 只有5V,你确认下MOS的驱动电压要选低压的。
电流过冲一点很正常了,过冲 ...

好的,谢谢,目前MOS管在2.5V左右就可导通,只不过内阻会比栅极在10V时大一点,这边同步确认下MOS管工作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