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头一次性吗?

楼主(2024-01-07):
卡夫特硅胶,只配一个点胶头,分次用,要自己另买点胶头?
另,点胶头太大,用的还没浪费的多

网友:
用尖东西慢慢挖吧。里面还好。另外可以想办法完全密封,这样可以放很久。

网友A:
感觉设计成点胶头那么大一支就可以了,一次用一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计成点胶头那么大一支就可以了,一次用一支。

这种单组份胶都是有保质期的,前面胶头有散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组份胶都是有保质期的,前面胶头有散卖的

我之前买的没开封放几年还可以用,开了就不行了,每次都要浪费很多

网友C:
正常用完的时候在侧面轻轻用手捏一捏,这样胶就会收回去,点胶头上只会留下薄薄的一层,拆下点胶头盖好原来的盖子,等点胶头干透后就很好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用完的时候在侧面轻轻用手捏一捏,这样胶就会收回去,点胶头上只会留下薄薄的一层,拆下点胶头盖好原来 ...

好主意,👍

网友:
我想你需要一个注射器   然后再把原来的盖子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