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纯二极管方案实际应用中有无隐患

楼主(2024-01-07):
某些编码器上,磁编芯片电压是3.3V的,然后它也只引出了3.3V做为供电接口。

而工业驱动器上,对于编码器接口,一般就只给出5V。

如果直接插上去,编码器那边就烧了。

=====

如果在引线中间放个5V转3.3V的LDO,就得加一块PCB,而且还需要连上GND的引线,有点麻烦。

=====

我想到了一个简化的方案,直接在3.3V引线上面,串联3个直插的二极管,将5V转到3.3V。然后套个热缩管。

二极管分别用4148+4148+5819 或者 4007+4007+5819,磁编那边电流稳定,大概20mA,降压后电压刚好在3.3V附近。

这样做有没有其他隐患?

网友A:
原理上好像没有问题。要考虑一下万一不小心接了6-12V的电压呢?
既然不难,可以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好像没有问题。要考虑一下万一不小心接了6-12V的电压呢?
既然不难,可以马上试试。 ...

这个编码器只耐压3.3V,改成5V并使用特定插头,只用于固定的驱动器。不存在接了其他电压的可能。

如果我设计传感器板,都是5V进去用LDO转3.3V再用。
这样实际最大耐压可以到16V。
如果芯片是5V的,就会加5V的TVS做一下保护。

网友B:
很有问题啊……
你不看手册参数的测试条件以及Typ和Max值么?

挂LDO不一定需要PCB,你自己找找TO封装的
但是你说“而且还需要连上GND的引线”,我就有疑问了,谁家工业设备的VCC和GND敢不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问题啊……
你不看手册参数的测试条件以及Typ和Max值么?

这个改装,是在引线上改装的。

如果用LDO,就得剪出2条线,3.3V和GND。还得焊上电容,就一大坨了啊。

用二极管,只需要拆出1条线,3.3V,串联3个二极管,再用热缩管套上,看上去还只是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问题啊……
你不看手册参数的测试条件以及Typ和Max值么?

对方板子其实就是个MA302或者MA730 ,裸奔,SPI和3.3V/GND引出。
典型电压3.3V,最低电压3.0V,最大电压3.6V

刚毕业的学生瞎搞的板,但却把它量产了。。。然后把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一个部门给干没了。

网友:
二极管压降在不同电流下压降也不一样,一致性也差些,我记得论坛里建议用三极管降压的,但帖子我找不到了
不知道LED的一致性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以前玩VFD,别人教过一个办法,5Vgpo输出到3.3Vgpi,直接串个电阻了事;3.3Vgpo到5V的gpi,在5V上拉个电阻,好像真的也可以。。。。

网友:
要考虑5V电压和二极管压降的离散性,5V电压按正负5%的误差算有0.5V的压差,叠加到3.3V芯片上面可能会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VFD,别人教过一个办法,5Vgpo输出到3.3Vgpi,直接串个电阻了事;3.3Vgpo到5V的gpi,在5V上拉个电阻 ...

负载电流是确定且稳定的情况下,用 R= 1.7/I 来算出串联的电阻值,是可以的。

如果负载是变化的,就翻车了。

网友:
用个插件的LDO更保险,一样可以飞线套热缩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改装,是在引线上改装的。

如果用LDO,就得剪出2条线,3.3V和GND。还得焊上电容,就一大坨了啊。

我觉得ldo不加电容都比二极管强

网友E:
一般5V芯片的输入范围是4.5-5.5V(实际大多6V)
一般3.3V芯片输入范围是2.7-3.6V

它这个20mA负荷是没有人保证它始终不变的。
就算是不变的,这样串二极管在4.5-5.5V区间内也保证不了输出不超3.6V

还没考虑温度吧,二极管温度系数是负的,温度越高它压降越小,环境温度最高要支持到多少,电机跑起来多热?

剪开一条线,在上面串3个二极管,剪切扒皮,缠绕焊接,套热缩管,
这真的会比把两根线插在一个PCB上更省事吗?

刚毕业的学生瞎搞的板,但却把它量产了。。。然后把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一个部门给干没了。

别怪我说的难听,这就是用屎维护屎山。

编码器作为运动控制环路的传感器,失效了是很可能会出事故的。
从编码器信号失效,到控制器报错电机断电直至完全停止,能在多远的距离内让它停下来?

如果楼主必须继续使用对面的这种东西,那么务必把自己所做的部分都做的完全正确,避免这个屎山哪天泥石流冲到自己头上才是重点。

网友:
产品要稳妥点就加一个接头   电源和逻辑都可以适应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5V芯片的输入范围是4.5-5.5V(实际大多6V)
一般3.3V芯片输入范围是2.7-3.6V

这个方式确实是用屎来维护屎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方板子其实就是个MA302或者MA730 ,裸奔,SPI和3.3V/GND引出。
典型电压3.3V,最低电压3.0V,最大电压3 ...

那我建议重新设计……
量产了就不要图这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建议重新设计……
量产了就不要图这种便宜了

今天是是因为看到他们项目夭折后,库存电机打2折在淘宝卖,才考虑如何去兼容这个电机。

还是不图这个便宜了。(之前拿到过实物,速度上去或电流大了,角度数据错误率能飙升20%以上。)

网友:
保证耗电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没问题。
我10年前有用过,当时加个下拉电阻,保证后级电压不会由于空载跳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方板子其实就是个MA302或者MA730 ,裸奔,SPI和3.3V/GND引出。
典型电压3.3V,最低电压3.0V,最大电压3 ...

还有这种故事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ldo不加电容都比二极管强

LDO必须要有电容的,LDO不是78xx

网友:
用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就像平时我们能吃饱饭,想吃馒头就吃馒头想吃面条就吃面条,但一打仗会发现军粮都不够,还挑食,根本就吃不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VFD,别人教过一个办法,5Vgpo输出到3.3Vgpi,直接串个电阻了事;3.3Vgpo到5V的gpi,在5V上拉个电阻 ...

上拉电阻?不存在的,你要是看看宁波那些做小家电的,一个板子给个5V电源,假如有3.3V的WiFi模块,直接串两个二极管,与5VMCU之间通讯用两个电阻。他们干了那么多年也没有看到出问题的。他们这些行业要是能省一个电阻,那绝不会用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不存在的,你要是看看宁波那些做小家电的,一个板子给个5V电源,假如有3.3V的WiFi模块,直接串 ...

嗯嗯,之前印象深刻,VFD的5Vgpi,直接用mcu的3.3Vgpo驱动不了,咨询卖家,卖家说接个上拉电阻到5V,然后测试真的可以了~~

网友:
你为啥不加稳压二极管?串联一个1.7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比你串两个二极管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不存在的,你要是看看宁波那些做小家电的,一个板子给个5V电源,假如有3.3V的WiFi模块,直接串 ...

工控行业又不是小家电行业,两者没有可比性,小家电坏了,用户最多抱怨一下,这个产品不好,以后不买了,工业用户可是会出各种事故的。

网友G:
做产品不考虑可靠性吗?一个浪涌过来,线两边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产品不考虑可靠性吗?一个浪涌过来,线两边全挂了。

去年5月份第一次拿到那颗电机,我就跟他们负责人提过,电机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结果人家觉得没啥,能正常用,然后,半年后这个部门就没了,60多人被集体裁员了。

后来问他们,说是出现了安全事故,撞倒了国外的小孩,然后机器人还存在各种问题,所以老板决定不做了,解散掉了这个部门。亏了接近5个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是是因为看到他们项目夭折后,库存电机打2折在淘宝卖,才考虑如何去兼容这个电机。

还是不图这个便 ...

有啥关键词或连接吗?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啥关键词或连接吗?瞅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02432961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啥关键词或连接吗?瞅瞅?

这个电机还有点价值,编码器一文不值。可惜AB胶打的太多了,想改编码器板都很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还有点价值,编码器一文不值。可惜AB胶打的太多了,想改编码器板都很困难。

确实,胶打太多了,拆成那样不值
电机单作无感动力用可能还行

网友:
见过老外量产的产品这样玩过,还是给dsp供电的电源,很稳定,没见它坏过,我是不敢用,老外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