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能在普源示波器用的U盘怎么这么难?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24-01-08):
我问了普源的技术支持,他们推荐闪迪的8G容量以下,FAT文件系统的。

我去网上找了一圈,京东自营的闪迪都没有8G容量的(最小是32G还是多少)。在淘宝或京东非自营的倒是闪迪8G的,不过我认为这些都是假冒闪迪的,所以也就没买

各位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狗东旗舰店看看  其他品牌也行
不是经验的经验
8g以下的u盘或者sd卡;最耐用.  使用频次也最高

网友:
买手的就行。二手256mb都有。

这么老的设备,应该买二手u盘,太新的u盘估计无法识别接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东旗舰店看看  其他品牌也行
不是经验的经验
8g以下的u盘或者sd卡;最耐用.  使用频次也最高 ...

问了闪迪和金士顿的自营店,都没有小容量的(8g以下)。

网友B:
用分区工具分个4G的分区试试。

网友C:
以太网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区工具分个4G的分区试试。

试了,也不好使,可能是我的操作不对。

现在还是倾向买一个8G现成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不是更方便?

用网线不方便呀,示波器都是拿着到处用的。

网友:
海鲜市场看看

网友:
内存卡+读卡器呀

网友:
我升级普源DS1054Z示波器没有遇到U盘容量问题,32G、64G都可以用,主要是要格式化成FAT或FAT32格式,不然认不出来。

网友D:
楼主非要把一个仪器作为电脑用:)

网友:
买 投标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要把一个仪器作为电脑用:)

要把示波器的波形保存为图片呀,一些测试报告要包括波形。

网友D:
我知道,只是说他这个内置电脑板太戳
之前还是几十年前的经典的54622系列,有几种方式获取,一个是串口连接电脑上面的一个专用工具,一个是软盘😡保存图片,两种效果非常好,只是操作麻烦。
后面用7104系列,直接usb保存了,也是10多年前的机型了,u盘不挑,的确操作方便很多了

网友:
我是在普源上用鼎阳赠送的U盘
8G的识别没有问题
投标优盘应该没问题
或者也可以考虑买个diy U盘的小板和壳自制一个,也能很耐用的
编辑:修正错字

网友E:
看了下,爱国者,海康,朗科的官方旗舰店还有8G的

网友:
买 投标优盘 +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分区工具分个4G的分区试试。

应该不行,和泰克2系列一个德行,要用USB1.0的,我用4G的U盘,专门分个FAT16的分区,它都不能识别。

网友:
这算啥,就连发那科的数控系统也还只能用256M以下的CF卡和老掉牙的PCMCIA卡套,那个老掉牙的破玩意才难买,终于,前年换了新代的数控系统,也就最多能用32G的U盘

网友G:
试过大于8G的盘吗?没准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大于8G的盘吗?没准能用呢

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爱国者,海康,朗科的官方旗舰店还有8G的

买了一个爱国者自营的,测试后反馈一下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行,和泰克2系列一个德行,要用USB1.0的,我用4G的U盘,专门分个FAT16的分区,它都不能识别。 ...

老陈买了tek 2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只是说他这个内置电脑板太戳
之前还是几十年前的经典的54622系列,有几种方式获取,一个是串口连接 ...

软驱倒好办,现在有将U盘虚拟成软驱的。

网友:
推荐咸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陈买了tek 2的示波器?

没有买,手上有一台,公司也有一台。

网友:
32G的就行, 买回来格式化成FAT32的。
或者像古大师说的,大容量的就用分区工具弄个小分区出来,其他空间不分区,格式化成FAT32。
分区格式很关键。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你买个大的也行,只不过要格式化fat32格式,因为大容量的u盘, Windows里面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格式默认没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所以他们为了省事,直接推荐你用8g的

楼主:
后记:买了京东自营的爱国者的8G   U盘,试了公司的周立功、普源和泰克示波器,均能使用。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