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W开关电源炸管问题如何解决(有偿解决问题)

楼主(2024-01-08):
有一个家电控制板,上面有一个12V/4A的开关电源,最近在产线上出现了2例电源炸机,比较严重的是起火了,能看到明火。
拿回来发现MOS管、取样电阻全部烧了,而且电路板都烧穿了。

这个方案我们累计出货了7万个左右,之前有20个左右不良(不包括SMT产线上的),主要现象是无输出,但是没有严重炸机的情况;
后面调整了RCD吸收和G极驱动参数,又做了7000个板,有2例炸机。

一,工作条件
1,客户装整机,烧录程序后通电带载(约20W)测试,1分钟后炸机;
2,工作电压:国内市电。

二,已发现的问题以及其他描述
1,目前这种炸机问题的不良率2/7000(出货7000个,2例不良);
2,测试PCBA的时候,每批货里面会有十几个输出异常的(输出只有3V),更换CJ431后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3,在这之前,这个方案之前已经出过7万个,有20例左右售后,售后回来的板子经测试发现以前的VDS电压过高(230V输入、带4A负载的时候约590V),随后加重了RCD吸收、调整了MOS驱动电路(原来的1N4148搞反了,R18也没接,现在加上了)。
调整过参数后的原理图如图所示。这个方案做了几个样机,老化了10天,随后批量做货7000个,最后出现2个炸机。
4,目前整个电路只用到了1个保险丝(250V/10A),因为后级带了一个大负载(1600W)。这个地方设计也不合理,应该弄两个保险丝,电源部分的保险丝功率太大了,导致没有起到作用。
5,坏机的保险丝、整流桥、变压器都未烧坏。低压部分未短路。
6,目前的过流点太高,220V的时候约8A。需要加大3个取样电阻。
群里大神们多,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出厂前全部老化24小时就行咯

网友A:
Vds没超,确认下CS引脚负压,及GATE引脚的上升/下降沿时间。

网友A:
另外,FB引脚,我们习惯上把电容放到IC引脚位置,电阻在光耦那边,电阻不应该大于100R。

烧成这样,应该是高温状态下,持续了2秒左右的拉弧。

PCB的Layout发一下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分析吧。

网友:
又做了7000个板,有2例炸机。  这样就不好查找了吧

网友B:
7000个只有2个不良这个品控可以了。
最好是全部满载老化后,再来看7000个是不是只有2个不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FB引脚,我们习惯上把电容放到IC引脚位置,电阻在光耦那边,电阻不应该大于100R。

烧成这样,应该是 ...

谢谢陈工,等下整理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0个只有2个不良这个品控可以了。
最好是全部满载老化后,再来看7000个是不是只有2个不良。 ...

但是起火了,而且是明火,这个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没超,确认下CS引脚负压,及GATE引脚的上升/下降沿时间。

陈工,你好。这个是mos管G极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工,你好。这个是mos管G极的波形。

这个MOS的开关速度有点慢了,这个功率的电源,我们一般调整上升时间约300nS,下降时间约100-150nS。
MOS的温度应该不低,好处是EMI比较好。

测量下IC-CS引脚上电压(用不测了,你装个102的电容应该是错的),CS引脚电容用100pF。

另外:看你写的过流点设定肯定是有问题的,一般是1.3-1.5x的最大额定电流,所以8A肯定是不合理的,建议调整一下。1.5x左右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的开关速度有点慢了,这个功率的电源,我们一般调整上升时间约300nS,下降时间约100-150nS。
MOS ...

带4A的负载,MOS的最高温度62度。
过流保护设置确实有问题,目前在调整。
那个电容是芯朋微原厂推荐的参数,我再和原厂FAE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起火了,而且是明火,这个要命

这个出货不会被起诉吗?人生安全哦

网友C:
保险丝用3.15安的大保险,最好是带石英砂灭弧陶瓷封装的那种,芯片供电串个稳压管到p型三极管增加一路防反馈失效的辅助控制,电流取样电阻用大功率的线绕电阻,阻值增大一点增大过流保护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用3.15安的大保险,最好是带石英砂灭弧陶瓷封装的那种,芯片供电串个稳压管到p型三极管增加一路防反 ...

这种烧坏的情况我模拟出来一次,烧的时候电流真的没多大,1A的保险也烧不断。

网友:
不就12伏4安吗,使用线性电源不就完了,没有炸的危险电路清晰明了,结构简单干练,性能朴实无华。一个几十瓦的电源,最重要的是都使用220供电,没事纠结啥呢。几十瓦的线性电源,按标准结构做,使用两三个npn的功率管并联,压差也就不到2伏,加上200克的散热器根本不热只是体积稍大点,但优点同样突出。如果能有批量使用新日铁的硅钢片,变压器的体积起码能小1/3.如果按复杂点的结构采用mos管做有源分流方案使用两只功率mos除了妥妥的一倍功率储备,性能也能很不错。实话说,每当我看到别人炸管都会发自内心的幸灾乐祸。

网友D:
1、电源既然炸鸡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保护住,也就是你CS保护没有设计好,你滤波电容C7偏大;
2、Q5电源电源应力和SOA工作区是否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源既然炸鸡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保护住,也就是你CS保护没有设计好,你滤波电容C7偏大;
2、Q5电源电源 ...

收到,谢谢回复。这个电容确实偏大,目前正在测试100pF。

网友(2024-02-07):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回复。这个电容确实偏大,目前正在测试100pF。

U1是啥?

楼主:
芯朋微的PN170A。官网查不到的。好像是特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