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塑料件,求推荐注塑便宜的地方

楼主(2024-01-09):
数量1000个。有做这种小件的。麻烦提供一下。

一共两个外壳,还有一个外壳500个,3D图还没出来

DIY过硅胶复模,还没结果

633321

网友:
才1000个,你这大头是在模具,注塑只是模具的零头

网友A:
模具汕头那边大概2万,还不算材料人工等费用

网友:
预估模具费8000,外壳,2块5左右一套。这应该是小作坊的价格。

网友:
模具加上注塑散件费用,可能还不如3D打印小批量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模具费要不了2万,最近佛山做过一个小东西好几个配件一起出才7500开模费.   最开始在淘宝上找三和外壳,还没完整外形,只有个大概尺寸和意图描述,浙江那边报价1万左右,但是对方说给具体3D图有细节评估,应该能降下来到8,9千。注塑机器有大有小,选小的出1或2套,不会贵。 3D打印的强度和耐久度真的不行,做前期结构组装检查够用而已。

楼主:
放在我设备底面,表面要求不高的。有没有便宜的快速模

网友:
浙江这边联系,小批量产品,很有优势。

网友B:
这么小的部件,批量只有1000注定不会便宜的。楼主该考虑是有没有人愿意给你加工。
因为真赚不到钱的,价格报个天价又不合适。
1000个很快就能做完,但是上模、加热,冷却、下模太费时间了,还是个新模具。
楼主可以让开模具的人顺便给你加工,这样价格不离谱,东西又能给你做好。

网友:
要是实在不好找还不如开个石膏吸塑模,这个价格不高,也能将就着用,就是要稍微修改下图纸

网友:
1000个用惠普尼龙打印好了,很接近注塑,成本10块钱一个。和你开模2.5元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具汕头那边大概2万,还不算材料人工等费用

这个小壳子,一出4,模具,中山这边应该不到1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壳子,一出4,模具,中山这边应该不到1万。

价格挺低啊,之前有个小外壳想注塑做壳,问了下2个(其中一个汕头的)都是模具大概2万

网友:
找个公模改一下

网友:
1000个,直接CNC的,感觉注塑还得考虑工艺,脱模,结构,还得测试。。。搞不好还没有直接CNC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部件,批量只有1000注定不会便宜的。楼主该考虑是有没有人愿意给你加工。
因为真赚不到钱的,价格 ...

谢谢,已经找到了。在其他模具上加上4个我这个小东西。弄完把流道封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