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用变压器升压发送电路问题

楼主(2024-01-09):
变压器1、5脚的10kΩ我上了一个2.2MΩ,超声波换能器没有上
方波频率是40khz
变压器
示波器夹在变压器1、5脚结果如图

网友A:
要上的,换能器点容和变压器电感匹配

网友: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上的,换能器点容和变压器电感匹配

我按正常电路接,激励电压用10V,能听到发射声音但是很小,变压器电压应该不对。
激励用3.3V的时候夹上示波器看了下,电压就10V左右。

网友:
问题是问题是啥?

感觉电压不够高吗?那得看下变压器-换能器 有没有谐振吧。
NMOS 加一个脉冲尖峰,然后看变压器带着换能器的 L-C 波形,距离 40k 太远就得硬件调参

网友A:
7002可能不太行吧,整个大电流的

另外, 我们一般把那个150欧电阻放电容和电源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2可能不太行吧,整个大电流的

另外, 我们一般把那个150欧电阻放电容和电源之间。  ...

确实,储能电容和变压器之间不加电阻。在供电电压和储能电容之间加。另外,假负载代替换能器,需要接并联的电阻和电容。电阻为动态谐振电阻,一般大功率换能器几十到百欧姆,小功率千欧级别,不是兆欧级别的静态电阻。电容是动态电容,和变压器的电感谐振在40K附近。所以,变压器也不是拿来就适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2可能不太行吧,整个大电流的

另外, 我们一般把那个150欧电阻放电容和电源之间。  ...

换了一个IRF3708S,这个电流肯定够了,电阻也按照给的建议改了,波形有一点不对,前面8个波是发的,波峰有振荡

网友:
不谐振呗,你看你断开脉冲不就漂亮了?

网友B:
没有谐振。但是我感觉超声波测距这个应用就不能谐振,不然谐振以后余震太长,会导致盲区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谐振。但是我感觉超声波测距这个应用就不能谐振,不然谐振以后余震太长,会导致盲区变大。 ...

只追求最大功率发射,则需要处在谐振频率上,此时换能器阻抗最小。而追求高灵敏度的接收,则需要换能器阻抗处在较大处,因此不是谐振频率。一般情况下,收发合置换能器,其发射和接收频率选在谐振频率高一点的位置。

引用知乎的回答: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换能器是工作在收发一体状态下的,则其最佳的工作频率是在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之间的,这样可以保证换能器既有较高的发射功率,又有较高的接收灵敏度;如果换能器只用于发射,那么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串联谐振频率,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发射功率和效率;如果换能器只用于接收,那么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一个较宽的频带,同时要求换能器自身的谐振基频要比频带的最高频率还要高,以保证换能器有平坦的接收响应。

作者:孤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