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OSTimeDlyHMSM绝对延时函数误差很大

楼主(2024-01-09):
OSTimeDlyHMSM(0, 0, 0, 500);设置500MS,结果却跑出1S来。这是为什么?

网友:
最可能的原因是你告诉ucos的每秒tick数比你实际的tick数的快一倍。

网友:
系统时钟的频率配置的对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叫误差。楼上两位讲得有道理

网友:
如果你设置任何期望的时间;都恰好是等比例的呈现

那就是基准问题

网友:
这个没法判断啊,连时钟配置都不说,也不知道什么硬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