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PDMA半满方式,数据循环了,如何解析?

楼主(2024-01-09):
关于串口PDMA半满方式,数据循环了,如何解析?
例如 一个BUFF[1024],接收了若干数据帧之后,一个数据帧从BUFF[1021]开始,然后到BUFF[10],像这种数据解析,大家谁可以指点一些处理方法?
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正常解析,地址取个模?
BUF[offset & 1023]

offset自然增长不管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解析,地址取个模?
BUF[offset & 1023]

主要是 这个 交互式的,来响应指令。
看来必须要进行环形 拼接了。

网友B:
处理的时候有必要就拼接一次。没必要就切BUF。BUF长度可以设为半满+一帧,从一帧后起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的时候有必要就拼接一次。没必要就切BUF。BUF长度可以设为半满+一帧,从一帧后起始。 ...

感谢指导!

网友:
我觉得一般会从读缓冲区拷贝到解码缓冲区去

网友:
直接fifo成熟的东西,根据进出速度,缓存设置稍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