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下高压(100V-200V)线性芯片

楼主(2024-01-10):
求推荐下高压线性芯片,输入是100V-200V,输出12V,电流20mA,要求外围简单,谢谢了

网友A:
3.76W的热耗散,多弄几个电阻加稳压管也许可以。

网友B:
MPS公司官网上可以看下MP100和MP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S公司官网上可以看下MP100和MP103

这两颗芯片可能需要交流输入电压才行,直流可能不行,类似阻容降压那种。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017-1-1.html

这个改一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6W的热耗散,多弄几个电阻加稳压管也许可以。

实际上最高150VDC输入,预留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017-1-1.html

这个改一改就行了

谢谢,我评估一下

网友:
典型稳压管方案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43871&mobile=2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推荐过,
不对,这个是2.7/3.3/5V的,不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推荐过,
不对,这个是2.7/3.3/5V的,不是12V的。

感谢推荐,不过我这边需要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不过我这边需要12V的

问了原厂,他们没有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