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现在的手机,一致取消了FM收音机功能?

楼主(2024-01-10):
记得以前的手机,带FM收音机功能。。可以插上耳机当做天线,能收到不少电台。

网友A:
现在都使用蓝牙耳机。没有天线,手机FM很麻烦吧。

使用网络接收电台,比FM强多了。网络接收香港台音质更好。

网友B:
现在手机连3.5耳机口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使用蓝牙耳机。没有天线,手机FM很麻烦吧。

使用网络接收电台,比FM强多了。网络接收香港台音质更好 ...

请问这个是什么app?

网友A:
RTHK香港电台。

可以谷歌play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HK香港电台。

可以谷歌play安装。

OK,谢谢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连3.5耳机口都没有

sony还有

网友:
高端手机,只有Sony还有3.5mm耳机孔了。可惜啊。

网友C:
现在也没几个人听FM了,以前开车还说调到交通台听一下路况,现在手机导航显示路况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没几个人听FM了,以前开车还说调到交通台听一下路况,现在手机导航显示路况更精准。 ...

大部分电台还是卖药性病。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听FM的,听得比较多的是佛山的92.4和98.5,好听的音乐比较多,还有广州的羊城交通广播电台,主要听《大吉利车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没几个人听FM了,以前开车还说调到交通台听一下路况,现在手机导航显示路况更精准。 ...

以前读书时候没有手机的,每天用FM随身听 听音乐之声。记得有个接收特别好的收音机,能收听到地方卫视的电视声音,放在课桌抽屉里还被偷了

最近想买个收音机了。算是一种怀念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读书时候没有手机的,每天用FM随身听 听音乐之声。记得有个接收特别好的收音机,能收听到地方卫视的 ...

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个宝锋uv16 主打听fm喇叭效果非常不错。对讲机成了副功紧急时候可以求救,平时放桌面做个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个宝锋uv16 主打听fm喇叭效果非常不错。对讲机成了副功紧急时候可 ...

对讲机也很好玩。最近在看宝峰一代神机UV-5R的升级版UV-5R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讲机也很好玩。最近在看宝峰一代神机UV-5R的升级版UV-5RH

直接买uv16更好,声音洪亮清晰喇叭效果超好,目前唯一缺点,橡胶按键与衣服磨擦表面油漆会磨损透光,还有就是功率可能比较大没法验机。目前218降价到204了

网友E:
百元价位,泉盛UV-K5,b站有个up叫萝狮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6731e36934b9962650,改了固件还是比较有可玩性的

网友F: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开车可以听到纯英文的 am/fm 广播

网友:
对讲机收收音的有那种型号接收灵敏度高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元价位,泉盛UV-K5,b站有个up叫萝狮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u4y1G7B1/?spm_id_from=33 ...

目前对k6有兴趣,价格合适想下手

网友D:
补充uv16一个缺点fm不能存台只能搜索或者数字输入,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喇叭响亮效果比较不错

【宝峰对讲机UV-16能收几个FM广播台?-哔哩哔哩】 https://b23.tv/KLSykN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uv16一个缺点fm不能存台只能搜索或者数字输入,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喇叭响亮效果比较不错

【宝峰对讲机 ...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搞出开源固件,这样可玩性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uv16更好,声音洪亮清晰喇叭效果超好,目前唯一缺点,橡胶按键与衣服磨擦表面油漆会磨损透光,还有 ...

大致看了一下,UV16对于UV-5RH,
优点是户外防水,标称12瓦功率。5RH标称10瓦。
缺点是UV16只有UV双波段,没有航空波段,显示屏小。5RH是全波段包括航空波段,有彩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UV16对于UV-5RH,
优点是户外防水,标称12瓦功率。5RH标称10瓦。
缺点是UV16只有UV双波段 ...

刚刚直接203下单了一个泉盛k6 加一个备电,价格很实惠不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UV16对于UV-5RH,
优点是户外防水,标称12瓦功率。5RH标称10瓦。
缺点是UV16只有UV双波段 ...

uv5rh 目前138性价比超高。10w功率,最大亮点彩屏(貌似对于普通对讲机彩屏算不算优点,反而失去黑白屏幕无需背光显示的优点)

uv16很少有人提起,对讲机247g较重,电池有防水密封圈,手电有防水灯罩,电池与整理都有螺丝加固,整机感觉厚实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能适应野外探险复杂环境,k6更加倾向于室内或晴天室外娱乐,无法胜任野外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uv5rh 目前138性价比超高。10w功率,最大亮点彩屏(貌似对于普通对讲机彩屏算不算优点,反而失去黑白屏幕 ...

有道理。彩屏显示的数据量多一些,但是需要点亮才能看到内容。
不知道户外强光照射下彩屏还看得清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开车可以听到纯英文的 am/fm 广播

大佬,准备肉身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准备肉身翻了?

没有,是吐槽大陆国际化的程度太落后

网友:
有个德生PL880,一般放在94.2听音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彩屏显示的数据量多一些,但是需要点亮才能看到内容。
不知道户外强光照射下彩屏还看得清不 ...

这款确实不错

【宝锋新一代百元神机?UV-5RM/5RH简单测试和拆解分析,开源固件还远么?-哔哩哔哩】 https://b23.tv/CPxboX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确实不错

【宝锋新一代百元神机?UV-5RM/5RH简单测试和拆解分析,开源固件还远么?-哔哩哔哩】 http ...

我买了1台,宝锋旗舰店的卖家说现在是发5RM。但是核准证的型号是5RH,不知道能不能验机。卖家又说能验机,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1台,宝锋旗舰店的卖家说现在是发5RM。但是核准证的型号是5RH,不知道能不能验机。卖家又说能验机 ...

我的k6到手了,泉盛比宝锋不是一个档次。

k6自带软天线连自己fm收音机都搞不定,用宝锋拉杆天线才能让fm支楞起来。收听音效被uv16吊起来打,k6 fm喇叭声音偏硬瑟也就能听,uv16 fm喇叭声音频谱宽很多听起音乐来很容易带入。

做工与宝锋差距非常明显,背夹做工感觉不牢固,宝锋是硬扛的螺丝摩托罗拉一样夹子。k6没有任何防水设计,按钮摩擦咯吱声音,电池上触点边缘露出绿色pcb。宝锋uv16电池周围与触点都有防水设计,做工硬扛有摩托罗拉风范。

k6就是个玩具,uv16是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确实不错

【宝锋新一代百元神机?UV-5RM/5RH简单测试和拆解分析,开源固件还远么?-哔哩哔哩】 http ...

我也买台来玩玩

网友D:
uv5rm 有人测试过8瓦属于外贸版本,目前好像最便宜120一台,最好问问是否支持航空波段收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uv5rm 有人测试过8瓦属于外贸版本,目前好像最便宜120一台,最好问问是否支持航空波段收听。

买的是uv5rh,商家大大宣传图写着支持航空波段接收,就没问直接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的是uv5rh,商家大大宣传图写着支持航空波段接收,就没问直接下单了

只要支持航空波段就是uv5rm主板,所以国内版本更好可以验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了1台,宝锋旗舰店的卖家说现在是发5RM。但是核准证的型号是5RH,不知道能不能验机。卖家又说能验机 ...

k6目前已知缺点:

发现k6 电池电压比实际电池电压偏差-0.18v,这显然电池电压显示漏较准流程了。

网上有k6开机死机视频。

k6喇叭声音偏高音,虽然比k5提升不少,但是喇叭音效与宝峰差距很大。k6目前音色不对比还是可以接受,对比立马就发现低音不行,听fm时候人声润色要差不少,听歌代入感差不少。

k6喇叭与外壳开孔太近所以容易吸铁粉之类压制造成喇叭杂音或者喇叭声音变小。

k6更加偏重与新颖的朋克外观,比如正面金属配件。典型的就是橙色装饰圈大大的旋钮,缺点容易误操作。

泉盛没有电池与机身防水圈,也没有电池触点防水圈,没有手电筒防水灯罩,整机完全没有防水设计!

表面处理比较平滑相对于宝峰厚重的颗粒外表更容易划伤,手滑,缺乏厚重装甲感。

电池塑料卡口设计秒换电池但是不防摔,主板散热铝与主板卡扣设计,可以做到无螺丝刀把机器无损全拆。电池背夹就是金属倒钩卡住,这个完全没法抗得住强力拉扯,随时丢失。完全没有防水耐久抗摔耐揍设计,根本无法适应恶劣环境也就爱好者家里玩玩。这颠覆了对讲机水泡,腐蚀,暴摔,击打,超高可靠防护硬朗设计的传统。

k6还是很好玩的,但是显然是个对讲机行业新手,做工与细节都显得稚嫩

宝峰是与摩托罗拉时代竞争学习过的老品牌,身上流淌着摩托罗拉血液,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比泉盛牌子大太多。有点类似爷父孙的关系,工作,探险,旅游,户外,还得买宝峰。好像宝峰让对讲机价格亲民,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受到经销商打压抹黑了。

目前口水宝峰uv5rh中,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k6目前已知缺点:

发现k6 电池电压比实际电池电压偏差-0.18v,这显然电池电压显示漏较准流程了。

感谢分享。再买一对宝锋吧哈哈。

我的5rm收到发现屏幕没有新机贴膜 还留有指纹,显然是个退货机,我还是在旗舰店买的。卖家二话不说给我换货了。

特意留意了型号,卖家说发全频段的5rm,我收到机身的贴纸还是印5rh,看来验机没问题了。(核准证的型号是5rh,如果贴纸写5rm则无法验机。)

看了机器没什么问题,我猜上个买家可能因为sn号是44所以退货了。。

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天线是单独包装不像拆过,但机器显然拆过包装,贴膜都撕了,说不定已经被上家坑货不装天线按过发射,容易烧功放。所以我果断换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再买一对宝锋吧哈哈。

我的5rm收到发现屏幕没有新机贴膜 还留有指纹,显然是个退货机,我还是 ...

看我这官方178买的泉盛k6 CMIIT 都空的,问售后也不作声。

ps宝峰uv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这官方178买的泉盛k6 CMIIT 都空的,问售后也不作声。

ps宝峰uv16

CMIIT空着说明还没通过工信部审查,卖家应该清楚。如果不考证不验机的话倒也不用在意。
我准备过段时间考个A证玩玩,所以比较在意能否验机。

这是宝锋卖家发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CMIIT空着说明还没通过工信部审查,卖家应该清楚。如果不考证不验机的话倒也不用在意。
我准备过段时间考 ...

k6官方网站有核准的,只是对讲机标签没CMIIT 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k6官方网站有核准的,只是对讲机标签没CMIIT 码

那就不懂了

网友I:
买这个对讲机,是不是需要去无委会登记呼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这个对讲机,是不是需要去无委会登记呼号?

无线电频率使用需要执照不是设备,可以在免执照无线电频段玩,功率不大于0.5w。

不考证可以在这几个频道玩,玩的好去考证到业余430-440频段玩。

中国免执照频率(公众频道): 409-410MHz, 0.5W,20个频道, L01-L20

网友:
我买的k6有核准码

k6外观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CMIIT空着说明还没通过工信部审查,卖家应该清楚。如果不考证不验机的话倒也不用在意。
我准备过段时间考 ...

试试智谱这个软件

网友D:
晕倒!我这买的才出炉的k6还特意官网178买的,非官方168还标签不对

楼主:
已经安装。我把A类题库也发上来吧,题库答案全是A。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这个对讲机,是不是需要去无委会登记呼号?

理论上你不发射,只接收没有问题 ,先考资格证,才能申请呼号,设台,新手考A证 ,A证满6个月才能考B证,不想玩短波,A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我这买的才出炉的k6还特意官网178买的,非官方168还标签不对

找卖家换货吧,如果都是无码的就退货换一家

网友:
看来我的k6没法验机还178买的标配,被坑了。这CMIIT ID便签看来是要交授权费。泉盛x宝旗舰店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卖家换货吧,如果都是无码的就退货换一家

官方客服邮寄能验机新标签给我

网友D:
官方邮寄带CMIIT ID 的新标签给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官方邮寄带CMIIT ID 的新标签给我

其实很多人不会自己手上所有的手台都加到执照上的,所以有时候也不太在意有没有核准码标签,当然第1个手台最好有,我的第1个有核准码标签的手台是uv5r,因为备案的频段是u段,在浙江还无法验机,如果买了车台建议要加到执照的设备名单中,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浙江被查话,不是执照上的设备直接没收,罚款5000起。

k5刚出的一阵,玩业余无线电的很多人都买了1个,太便宜了-百元不到能收航空频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其实很多人不会自己手上所有的手台都加到执照上的,所以有时候也不太在意有没有核准码标签,当然第1个手 ...

这k6电池符号能量条尽然从负极开始减少,以前记得都是能量条从正极减少的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k6电池符号能量条尽然从负极开始减少,以前记得都是能量条从正极减少的的习惯

看了下5rh的晒图,电量条是正常的。

网友D:
宝峰旗舰店138也下单一台5rh卖家说是5rm板子。

说明k6厂家新手,同样的还是电池电压显示比实际偏低0.18v,这个貌似漏做电池电压较准了。这也解释为啥专业对讲机还得老牌子宝峰对讲机,稳定,可靠,耐久,三防才是对讲机核心竞争力。突发来个淋雨,跌落,暴摔,泡水,易爆环境直接就完蛋了。k6那种金属倒钩卡塑料卡槽里面的设计完全是不可靠设计。我的才买两天都没挂皮带就卡口倒钩把塑料挤压出磨损了,这设计肯定会丢失对讲机。千万把玩具当工具。

网友J:
对我来说宝峰的5rh也会买,便宜的手台这种100-200,看中了就买-不用太介意,就是一个玩具,泉胜uvk5出来之前最好卖的是宝峰的uv5r,k5现在天空无线电也才88,k6性价比相对k5差了,多了原厂中文固件,现在泉胜和宝峰这样竞争有利于大家玩,没泉胜的k5说不定入门第一个手台还只能买uv5r呢

泉胜也是老公司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宝峰旗舰店138也下单一台5rh卖家说是5rm板子。

说明k6厂家新手,同样的还是电池电压显示比实际偏低0.18v, ...

要防水可以买八重洲uv6r,真防水-1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防水可以买八重洲uv6r,真防水-1400左右

宝峰好像以因为大幅度降价问题把合作商利润压得太低与合作商发生了不愉快,所以遭到联合抵制抹黑。虽然以上网上查不到具体信息如果是真的那真的要感谢宝峰让大家玩得起对讲机。以前摩托罗拉对讲机可都不便宜,毕竟摩托罗拉定位是jun工做功太讲究,还有就是大功率射频通讯这个玩意以前都不会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我来说宝峰的5rh也会买,便宜的手台这种100-200,看中了就买-不用太介意,就是一个玩具,泉胜uvk5出来之前 ...

查了一下,确实同一年成立,感觉太巧合!不会是一个老板吧。

宝锋是国际知名品牌,国内知名度也比泉盛更广。看了下在售产品也更加丰富。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模具修改出来的:
宝锋k5plus(BF5RH兄弟)

泉盛k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卖家换货吧,如果都是无码的就退货换一家

快来围观,果然两家有扯不清的关系。

你那bf5rh 有一同配置的k5plus ,k5plus 在怼k5

找到互怼证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来围观,果然两家有扯不清的关系。

你那bf5rh 有一同配置的k5plus ,k5plus 在怼k5

哈哈确实很像一个模具,就指示灯和电筒那里有点不同。
其实我对宝锋和泉盛的历史不熟。这2家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正泰和德力西?两家的创始人是同班同学,曾经一起办厂,后来分道扬镳,分别创造了正泰和德力西。

网友K:
100个人都没一个用手机听收音的, 收音机功能内置在手机里就是浪费。 喜欢的人自己去买个三几十元的专用收音机,都比手机内置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峰旗舰店138也下单一台5rh卖家说是5rm板子。

说明k6厂家新手,同样的还是电池电压显示比实际偏低0.18v, ...

我的5rh收到了,开始把玩,特意看了下背夹卡扣应该没有k6那样的问题,是用螺丝锁紧的。

外观还是很漂亮的,键盘是多颜色的:

带核准证标签。电池写4200毫安时,不知道虚标了没有。

背夹是一片金属用2颗螺丝锁到机身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5rh收到了,开始把玩,特意看了下背夹卡扣应该没有k6那样的问题,是用螺丝锁紧的。

外观还是很漂亮 ...

一次也没有别皮带上过就这样了,不可靠设计。趁没坏打算用胶水完全固定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K:
100个人都没一个用手机听收音的, 收音机功能内置在手机里就是浪费。 喜欢的人自己去买个三几十元的专用收 ...

收音机内置到车机与手机关乎到紧急救灾时候的消息传递。

所以可靠的照明,收音机,紧急供电,对讲机,是一种战略应急储备。

这也是我为啥对那些业余对讲机设计的完全失去防护而不满,哪怕再便宜也不能舍弃这些设计,对讲机要具备一定自我防护能力,对讲机企业设计的产品要承担起紧急时刻生命保障能力。

网友:
宝锋uv16防水设计点:
照明灯有灯罩盖子且完全密封可以防止淋雨主板进水

电池触点镀金,且周围有橙色防水胶圈防止进水漏电损失电量设备腐蚀

电池与背夹采用螺丝固定,电池螺丝里面有防水橡胶,不怕背夹脱开意外丢失,机器摔碎也不会电池掉出来。k5k6都舍弃了电池与主板与外壳螺丝,这要是重摔电池,主板,外壳直接分家

对讲机外壳边缘有精密防水平面,配合电池周围的平面与电池平面嵌入的黑色橡胶做到一定防水能力

同样200元价位附近的产品兼顾紧急救援求生的责任。

外壳材质明显硬度不一样,一个犹如钢铁一个则怕划伤。为了好看使用了超大夸张设计旋钮增加误触关闭与音量变小的潜在风险大大增加。

其实k6与传统对讲机也没增加什么功能,但是舍弃了三防与紧急救援求生的责任。推荐大家还是买三防对讲机,教会家人无线电通讯法规与知识,关键时候能大作用特别是出于灾害多发的地区。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内置到车机与手机关乎到紧急救灾时候的消息传递。

所以可靠的照明,收音机,紧急供电,对讲机,是 ...

紧急救灾时候, 基本的短信才是最实用的--信息收发方不用同时在线,且可以发送地球坐标,一个无人机临时基站可以提供的能发短信息的范围是非常大。

收音机两下子就把手机电耗光了!  现在的手机待机时间太短了,出现断电的事故,绝大部分人两天内失去联络能力。
强制将收音机做到手机里,还不如强制手机增加一个超低功耗模式--只能接收短信和打电话,待机时间长达一两个月的应急模式(参考以为非智能机时700maH电池能待机一周,现在的电池是5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K:
紧急救灾时候, 基本的短信才是最实用的--信息收发方不用同时在线,且可以发送地球坐标,一个无人机临时基 ...

看来三星的全防水手机灾害天气能救命。对讲机初始设计是jun用,所以简单可靠三防是设计的主要考虑,新的设计显然已经背离了对讲机祖上摩托罗拉了,大逆不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紧急救灾时候, 基本的短信才是最实用的--信息收发方不用同时在线,且可以发送地球坐标,一个无人机临时基 ...

能短信打电话说明还还不够紧急。比如荒野深山荒漠探险。地震海啸山洪突发时候基站损坏通讯断开,等通讯小飞机来了人都硬了,这个时候有个三防对讲机会如何。

从泥水中拿起对讲机调节到公共频段开启本地喇叭与无线电远程报警还有sos闪光灯,能让救援最快找到自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5rh收到了,开始把玩,特意看了下背夹卡扣应该没有k6那样的问题,是用螺丝锁紧的。

外观还是很漂亮 ...

刚刚对宝锋uv16做了简单防水测试了。用嘴巴对着,键盘,旋钮,手电筒,天线接口,耳机与充电接口,电池与机器周围密封,电池螺丝,喇叭,都做了吹气实验感觉不到漏气,脸部都开始有酸痛麻木了。

电池与外壳密封平面效果比想象的好太多,这个面对淋雨心里有底了。这防护204售价真划算,如果真打起来了,或者容易发生灾害地方建议家中储备uv16型号应急这个足够了。k6设计电池都左右晃动,缝隙大到蚂蚁都爬进去做窝啃电线了。试着吹气实验直接大风透体而过毫不费力!只有耳机与充电接口有密封,其它地方完全没有任何防水作用!有兴趣吹气法试试你的bf5rh,我的明天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对宝锋uv16做了简单防水测试了。用嘴巴对着,键盘,旋钮,手电筒,天线接口,耳机与充电接口,电池与 ...

感谢推荐。我暂时有2台5RH就够了 ,无线垫还没入门,买机的路还很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我暂时有2台5RH就够了 ,无线垫还没入门,买机的路还很长  ...

我的5rh明天就到了,现在在看uv9r plus  ip67防水,貌似没有usb充电,这个是真户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5rh明天就到了,现在在看uv9r plus  ip67防水,貌似没有usb充电,这个是真户外设备。 ...

5RH降了26,明天可以找客服保价。我刚找他说财务下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RH降了26,明天可以找客服保价。我刚找他说财务下班了

晕倒!我138买的,现在112了。

bf-5rh 很不错,初步感觉:
1实测整机功率20w,功率大。
2做工精致细腻,整机偏大但是握持手感很有分量与厚重感,手感优质
3收音机只有手动扫描,但是扫描速度极快很方便。收音机灵明度很高,能收很多台
4航空收听很灵敏,自动切换am模式方便
5虽然没有防水,设计,但是遗传有一定防水特性。比如灯罩子,键盘,侧键等都有防水能力。整机模具精密所以防尘做的不错。

目前唯一感觉遗憾的就是喇叭音效稍微偏低音,声音不够细腻细节,但是整体还是很不错的很响亮。还要找点缺点就是绳子挂环片状金属有些嗝手,优点就是足够坚固。

你眼光不错,112就能买到这款神机简直超值,比uvr5神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我138买的,现在112了。

bf-5rh 很不错,初步感觉:

112一台简直超值了。
上一代神机UV5R火了这么多年,5RH注定会成为宝锋新一代神机。

收音机可以自动搜台的,按#键,说明书上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我138买的,现在112了。

bf-5rh 很不错,初步感觉: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那块反显屏幕,不亮屏就看不见。比如你一直放桌上待机几天,不去点亮屏幕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机器是在待机还是没电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我138买的,现在112了。

bf-5rh 很不错,初步感觉:

我买2台加配件,卖家退了50多差价给我。看来在旗舰店买还是靠谱的。
x宝搞了个年货节,很多东西降价了

网友J:
花了110买的UV-5RH收到了,除了中文菜单,其它没有特别感觉,还有就点大有点重,彩屏没有背光就没有显示了,如果第一台手台建议还是UV-5R或UV-5K更合适,这两个都百元不到,当然5RH 10W的发射功率,应是最便宜的10W设备,功率大了,通联效果正常会更好些。5RH基本成不了神机,缺点不少,因为k5性价比太高了,也有K5第三方中文固件。k5早些手上也有一台,用过一阵,如果在5RH、k6、k6中做选择题,我会选k6。

编辑:收音机5RH接收是比k6好,其它信号k6更灵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2台加配件,卖家退了50多差价给我。看来在旗舰店买还是靠谱的。
x宝搞了个年货节,很多东西降价了 ...

我的k6补差价了31,r5h补差价26一共省了57元差价,这个确实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花了110买的UV-5RH收到了,除了中文菜单,其它没有特别感觉,还有就点大有点重,彩屏没有背光就没有显示了, ...

彩屏最怕大太阳与没背光看不见,不过确实更加好看显示内容更多,附带好处就是彩屏一般配备的处理器也会更加先进更快。个头大与重不算缺点至少电池大,拿起来有大哥大手感

干脆一步到位直接上oled屏幕,至少晚上更好看还省电,白天的事白天说

网友H:
我今天又下单一台UV5RH真的是112,于是我也找客服,给我上一台退了26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那块反显屏幕,不亮屏就看不见。比如你一直放桌上待机几天,不去点亮屏幕根本不知道 ...

要是对讲机用上了oled或者带背光灯电纸书屏幕会如何,感觉电纸书屏幕很适合对讲机省电,oled屏幕夜晚待机相当哇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6补差价了31,r5h补差价26一共省了57元差价,这个确实省了

你的K6买成多少?我刚看旗舰店卖151,但是pdd三方店只卖90多,这差价也太大了吧。(有人说K5 K6硬件一样,多多的k6可能是k5主板刷中文固件换壳k6,未经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对讲机用上了oled或者带背光灯电纸书屏幕会如何,感觉电纸书屏幕很适合对讲机省电,oled屏幕夜晚待机 ...

电纸书ELINK屏幕不太合适,刷新太慢了,调个菜单等几秒会受不了的。
oled如果能解决烧屏问题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K6买成多少?我刚看旗舰店卖151,但是pdd三方店只卖90多,这差价也太大了吧。(有人说K5 K6硬件一样 ...

k6标配178,顺带买了一块电池一共203,减去补差价31,最终172拿下k6加备用一块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K6买成多少?我刚看旗舰店卖151,但是pdd三方店只卖90多,这差价也太大了吧。(有人说K5 K6硬件一样 ...

不建议考虑k5,比如菱形橡胶按钮会卡住要正按,喇叭声音尖锐最大声音暴音,单单这两项就很不爽了,买回来折腾人。uv16也降价170了,声音效果非常优秀听歌舒服,做工优秀,还带防水。或者干脆50元uv5r也不错。我又下单一台5rh,组成一对备用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考虑k5,比如菱形橡胶按钮会卡住要正按,喇叭声音尖锐最大声音暴音,单单这两项就很不爽了,买回来 ...

那看来K6比K5还是改进了几个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花了110买的UV-5RH收到了,除了中文菜单,其它没有特别感觉,还有就点大有点重,彩屏没有背光就没有显示了, ...

感谢分享。5RH是我第一部手台,没玩过别的机器。现在K6卖得比5RH还贵几十元,要我选还是会选5RH。
人忙起来就懒,懒得折腾固件,看了K6三方固件多的功能也没有刚需的,有个频谱仪比较有意思但我用不上,因为手头有RTL-SDR,插电脑就是全频段的频谱仪,空中哪些频率在发射一目了然,还能鼠标点过去直接听这个频率在说什么(没有加密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又下单一台UV5RH真的是112,于是我也找客服,给我上一台退了26 ...

晚上加鸡腿

网友:
天空通迅无线电今天k6只要138也够便宜了-竞争的压力。预算充足,管贵的买:模拟机八重洲vx6r,一步到位,真防水,全属外壳。

网友J:
有生存危急的,还要准备短波收音机,戓短波电台收信机。vx6r手台有短波,不可能还没收音机效果过好,短波天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生存危急的,还要准备短波收音机,戓短波电台收信机。vx6r手台有短波,不可能还没收音机效过好,短波天线 ...

最近刚入手一台德生PL320,长波中波短波FM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入手一台德生PL320,长波中波短波FM都有。

买了相对便宜的短波之一协谷g90s,现在最便宜的协谷s106c接收还是全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5RH是我第一部手台,没玩过别的机器。现在K6卖得比5RH还贵几十元,要我选还是会选5RH。
人忙起 ...

我k6比5rh早买一个礼拜,5rh一点也不比k6差。k6外观更加新颖扁平好看,手感光滑小巧。其它功能上也没多啥,性能指标也作为普通玩家感觉不到什么。对讲机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全频段与多功能其实属于用不上,普通模拟对讲机功能都很单一没啥新颖功能。

模拟对讲机对于普通玩家核心功能:

1:fm收音机。接收灵敏,台多声音清晰,搜台快,操作简单。

2:手电筒。操作简单防水够亮省电。

3:对讲与接收距离远,一对多一对一通话清晰,操作简单。

5:省电。设备省电电池容量大耐用,充电方便,充电速度快。

6:方便紧急求救。屏幕或手电,喇叭,无线电波一键报警求助。

7:三防。ip67防尘 防水,不易摔坏。

普通模拟对讲机真没啥特殊功能,也没啥新奇功能。比如中文菜单确实比缩写英文方便直观不需要记忆,秒表功能非专用貌似没啥作用。DTMF 貌似普通玩家用不上。

希望对讲机能有的功能:
目前对讲机守候功耗高,增加一个对讲机专用唤醒无线电接收通道,用来主动唤醒接收机的接收电路。或者某一频点增加低功耗守候信令功能,用专用的低功耗接收芯片守候,接收到唤醒就打开主接收机电路实现极低功耗。把1到2天的待机能力提升到7天以上或者一个月。

最好用msp430极低功耗系列mcu,增加更加高级智能的电源管理功能,比如电量使用统计与预计功能,没电了就自动关闭收发电路进入紧急最小系统模式,提供环境温度,电子罗盘,极窄的led求救闪光与无线电定位信标功能。最好紧急最小模式能做到工作一个月。

提供紧急备用电池设计,比如太阳能电池充电能力这样没电了把对讲机晒一下可以补充电量。同时在对讲机上准备化学电池,比如空气燃料电池或者水化学电池,天线可以增加热电偶火烧发电装置,为紧急最小模式提供电能。屏幕必须电纸书屏幕,节约电能。现在对讲机连电子表都没有,gps与电子地图更是没有。对讲机标配电子钟,电子罗盘,带电源管理的gps模块,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j用还要背夹子配置紧急抗生素,肾上腺素与马飞。

网友:
下单一台///

网友:
FM 是用来 紧急情况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