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 这个运放啥作用啊???

楼主(2024-01-10):
如图。。。。

网友:
驱动耳机或小功率喇叭,或作为功放的前置放大器。

楼主:
这图是不是画错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出来DAC是个数字信号,这个运放能干嘛,感觉都不能输出高电平啊

dac 出来的是模拟电平信号,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
运放输入反了吧?反过来就是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 出来的是模拟电平信号,不是数字信号。

哦哦就是,但是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C:
一阶滤波器之后跟随器吗?
原理图有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阶滤波器之后跟随器吗?
原理图有误吧?

跟随器这也不对啊

网友:
看上去像个有源低通滤波器,正负反了吧

网友:
运放输入画反了的话,就是一个跟随器。DAC出来RC滤波进跟随器,跟随器出来再一个RC滤波。
加跟随器的原因可能是提高输出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