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硬铜线的两种连接方法

楼主(2024-01-10):
【从电工学徒干到退休,2根硬铜线一直都是这样接的,牢固耐用不发热-哔哩哔哩】 https://b23.tv/UIJmwqG

网友A:
用手拧铜线缠绕,缠不紧,最后还要用2把老虎钳拧紧才行

网友:
论接触面积、抗氧化性和耐久性的,有些技巧性的方法在合适铜管压接目前都是喳喳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拧铜线缠绕,缠不紧,最后还要用2把老虎钳拧紧才行

对的,缠绕有应力而且方向是反向松开的。

网友:
还得胶带缠绕密实,不然湿度大就氧化了

网友:
这个挺好,最近家里刚好有要接个1700W的小厨宝,要拖个插座面板过去,看来我得去返工下

网友:
最简单的活,也是今后最大隐患的地方

网友:
绕完再加点锡,比较靠谱。

网友:
最近装了几个插座,4根硬铜线并线,紧密缠绕后用烙铁加了点锡

网友:
之前接的软线1分2,用的T型接法,没有加锡也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