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生成的文件有问题,下载不能使用

楼主(2024-01-11):
在工程中利用:Target->Download xxxx下载可以使用。
但是利用最后生成的hex文件/bin文件/elf/srec文件下载都不能使用
最后利用文件查看器,发现在:0x0801B15A处:是空的。这样的方式下载进进去后,实际Flash里面是0xFFFF。
但是在工程中下载再读出后内容是:0x0000。

问题:
1:生成的文件为什么会有问题。都更新这么多版本了,生成文件不应该的。
2:工程中利用:Target->Download xxxx为什么可以?这里下载是下载哪个文件?我在工程没有没有找到对应的文件、
3:大家有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A:
这个不像问题 为了4字节对齐跳过了几个字节 中间是什么padding应该不影响

网友B:
我最近一直用embedded studio,感觉挺好的,你生成的HEX文件么?为空是地址不连续么?中间有一点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问题 为了4字节对齐跳过了几个字节 中间是什么padding应该不影响

看我标题,下载后直接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我标题,下载后直接死机。

attach上看看挂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上看看挂在哪里

直接调试模式吗?
不行,hex下载之后,在IDE里面,直接提示固件不是最新的。调试的时候以回到一样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一直用embedded studio,感觉挺好的,你生成的HEX文件么?为空是地址不连续么?中间有一点空的么? ...

是的,直接忽略了这个地址。查找一天,才发现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做的第三个项目,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调试模式吗?
不行,hex下载之后,在IDE里面,直接提示固件不是最新的。调试的时候以回到一样的情况 ...

至少IAR、32Cube是有这功能,不下载 直接调试运行中的程序

如果embedded studio不支持可以先用别的IDE看看挂在哪个地址或翻一翻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IAR、32Cube是有这功能,不下载 直接调试运行中的程序

谢谢,学到了,确实可以这样用。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的文件居然有一段是空的。明显是个错误。
这是它生成文件的错误,不是代码内的错误,所以这样检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到了,确实可以这样用。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的文件居然有一段是空的。明显是个错误。
这是它 ...

link前,编译出object的跨段对齐位置都是挖空的

这里正常讲无论写什么内容都不应该影响功能,

确定两种不同的下载后,只有那一处FFFF和0000的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前,编译出object的跨段对齐位置都是挖空的

这里正常讲无论写什么内容都不应该影响功能,

我用了文件比对工具,只有那一处不一样。
另外想问:在ide里面的下载是下载哪个文件?还是其他下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前,编译出object的跨段对齐位置都是挖空的

这里正常讲无论写什么内容都不应该影响功能,

好有一点说明的:如果选择生成bin文件,他填充的也是ffff这个错误数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