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掏了5个拆机2.5寸2t机械硬盘,检测结果好像都还行。

楼主(2024-01-11):
145元/个,sata接口。是15mm厚的,还需要12v和5v同时供电,笔记本上是用不了,所以才便宜些。
看结果应该是服务器上用的。使用已经达到五万小时左右,写入量两百t左右,但检测状态5个好像都还行。
打算用3.5寸双位硬盘盒组成raid1,插路由器usb口做局域网共享,存取资料很方便,以前800g固态硬盘太小了。
已经在闲鱼120块掏了个台湾品牌的双位硬盘盒,不过是sata接口的,所以还需要改装一下。

网友A:
mhdd扫描结果的状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dd扫描结果的状态很好!

这么老的盘,还是2.5寸的,应该算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老的盘,还是2.5寸的,应该算很好了。

容量小,所以性能很好。

8T的硬盘,就算全新的扫描也不一定有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小,所以性能很好。

8T的硬盘,就算全新的扫描也不一定有这么好。 ...

新盘不是连150ms的绿块都没有么?

网友:
比3.5寸的省电。

楼主:
从附件文档看出它是属于7E2000系列,CMR垂直,企业盘来的

网友B:
做数据保存,风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盘不是连150ms的绿块都没有么?

新盘也有,只是数量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附件文档看出它是属于7E2000系列,CMR垂直,企业盘来的

怪不得状态这么好,企业盘不是吹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数据保存,风险大

所以要两个盘组raid1才敢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哪家店,推荐下。

刚好群晖挂了一个2T的,一直没补。

感觉全新普通的硬盘都没二手服务器硬盘靠谱,

希捷2T ,前后都挂2个了,并且装NAS里几乎没怎么使用,每天待机。

网友D:
75元每T,不便宜啊,还是2.5寸的。
二手3.5服务器硬盘50元每T才是正常价。
40元每T就是好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哪家店,推荐下。

刚好群晖挂了一个2T的,一直没补。

【闲鱼】https://m.tb.cn/h.5KkDBbW?tk=hF0iWSd6WSB CZ0001 「快来捡漏【Dell/戴尔 2TB硬盘 ST2000NX0403 企业级】」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我跟店家要测试图都没有的,只是让他保证健康度100 无坏道。所以应该是随机发的,不知道有没有提前mhdd扫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75元每T,不便宜啊,还是2.5寸的。
二手3.5服务器硬盘50元每T才是正常价。
40元每T就是好价。 ...

8T 2020年后生产的HC320型号,肯定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元每T,不便宜啊,还是2.5寸的。
二手3.5服务器硬盘50元每T才是正常价。
40元每T就是好价。 ...

2.5寸要比3.5寸的贵一些,我看其他正常厚度的2.5寸好像要两三百。所以要大容量的到拼多多买3.5寸拆机盘比较好,之前有坛友发过帖子。

网友E:
手上有不少3.5寸 4T 6T的,有兴趣吗,有兴趣我就扫描看一下状态

网友F: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ST4000VX015,4T,CMR非叠瓦盘,全新行货,质保3年,PDD 买390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ST4000VX015,4T,CMR非叠瓦盘,全新行货,质保3年,PDD 买390元,不香吗? ...

有时候宁愿买旧的好东西,也不愿意买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宁愿买旧的好东西,也不愿意买新的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同学要甚重呀,
肯定是全新的好,就比如买车,肯定是去4S买全新的好,二手车可能遇到泡水车、暗病车....,买到不那么烂的车全靠运气。
还比如娶媳妇,肯定是找个黄花大闺女好,别人都用几千上万次的,搞不好就是接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同学要甚重呀,
肯定是全新的好,就比如买车,肯定是去4S买全新的好,二手车可能遇 ...

买新的就安全了?一样要组raid1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新的就安全了?一样要组raid1才敢用。

买新的同样需要raid1,最好最好raid6。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新的就安全了?一样要组raid1才敢用。

raid1 一个硬盘坏了,重建很大概率失败,
用raid6,可以允许两块硬盘同时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ST4000VX015,4T,CMR非叠瓦盘,全新行货,质保3年,PDD 买390元,不香吗? ...

VX我记得是监控盘吧,侧重连续读写不中断,数据可靠性远没有企业盘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raid1 一个硬盘坏了,重建很大概率失败,
用raid6,可以允许两块硬盘同时损坏。 ...

啊~,可是raid6要四个硬盘组nas,太占地方也费电。但没有raid6这样的usb移动硬盘盒,我只是想插路由器做局域网共享而已。知道为什么raid1会大概率重建失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X我记得是监控盘吧,侧重连续读写不中断,数据可靠性远没有企业盘靠谱。 ...

关键是PDD过了半年能不能找到哪个店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raid1 一个硬盘坏了,重建很大概率失败,
用raid6,可以允许两块硬盘同时损坏。 ...

啊。。我一直以为raid1 万无一失呢,只要两块不同时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啊。。我一直以为raid1 万无一失呢,只要两块不同时损坏

Raid6 任何2块同时损坏都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PDD过了半年能不能找到哪个店铺

官方保修3年,不是店保,硬盘真没必要买哪些报废的洋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官方保修3年,不是店保,硬盘真没必要买哪些报废的洋垃圾。

机械硬盘可以使用10年以上的。

如果1/2甚至1/4价格买得到,并且能有办法保证数据的安全,怕什么洋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id6 任何2块同时损坏都不会丢失数据。

主要想知道Raid1 两个硬盘如果只坏一个是不是数据99%的概率是不会有问题。

4盘位机器,只用了2块4T企业硬盘做了Raid1放重要数据,以前新的太贵没舍得买,也没有太多重要数据保存。另外两个盘位就用淘汰硬盘直接做临时存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可以使用10年以上的。

如果1/2甚至1/4价格买得到,并且能有办法保证数据的安全,怕什么洋垃圾? ...

这种1T,2T 的所谓拆机盘,年代久远,都是服务器上报废期到了,拆下来的,
服务器长时间通电、高写入量,机械的东西都有磨损,元器件也是有寿命的,
哪里还有安全性可言,这就比如买车去买出租车的下线车一样。
其他电子设备,如万用表、电源买二手的,坏了就丢了,无所谓,硬盘是拿来存数据的,
坏了还得去折腾,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1T,2T 的所谓拆机盘,年代久远,都是服务器上报废期到了,拆下来的,
服务器长时间通电、高写入量, ...

电子机械产品我从来看的是质量和状态而不是寿命。
不管是固态还是机械硬盘其实理论寿命是很长的,比如楼主位的硬盘根据上面的附件文档寿命是两百万小时也就是22年。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般用到中途就坏了,这个时候质量好坏就能提现出来。
比如之前为了保存新冠药买的可乐恒温箱,夏天连续开了三四个月之后风扇就响声很大不行了,我懒得修就拔掉电源,反正现在是南方冬天。
我自己买的nidec 12v直流电机改装的转页扇挂在窗台上24*7工作,日晒雨淋的,两三年了和最初一样一点异响都没有,还是那么丝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1T,2T 的所谓拆机盘,年代久远,都是服务器上报废期到了,拆下来的,
服务器长时间通电、高写入量, ...

那是你想当然而已。

很多服务器硬盘,十年之后状态仍然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机械产品我从来看的是质量和状态而不是寿命。
不管是固态还是机械硬盘其实理论寿命是很长的,比如楼 ...

MTBF不是这个概念

楼主:
查了下资料是我搞错了。

网友C:
听楼上说RAID1坏一个硬盘,大概率重建失败。在群晖上特意实验了下。任意拔掉一个硬盘,实际数据不受任何影响,访问拷贝都没变化。失去一个硬盘,群晖会报警并提示硬盘降级使用。插入新硬盘点击修复,数据自动同步。

群晖RAID1应该是足够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楼上说RAID1坏一个硬盘,大概率重建失败。在群晖上特意实验了下。任意拔掉一个硬盘,实际数据不受任何影 ...

等我台湾品牌(听说是工控机上用的)组raid1双硬盘盒改装好之后再狠狠测试一把,我26元买了两个250g机械硬盘准备拿来测试了。

网友I:
一般用什么软件检测啊 大神教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用什么软件检测啊 大神教一下啊

我一般用楼主位那几个软件觉得就足够了。后面扫描坏道那个是mhdd v4.6,dos下运行,需要用u盘制作启动盘。其他的软件上都有名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听楼上说RAID1坏一个硬盘,大概率重建失败。在群晖上特意实验了下。任意拔掉一个硬盘,实际数据不受任何影 ...

RAID1大概率重建失败是因为两个硬盘一般都是同时投入使用的,一个出问题后,另一个重建时连续读取好几个小时,很可能不堪重负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RAID1大概率重建失败是因为两个硬盘一般都是同时投入使用的,一个出问题后,另一个重建时连续读取好几个 ...

这个好像也不太成立。

就我经历的硬盘挂了,基本都不是因为寿命原因,就是个体体质原因,

跟硬盘通电时间以及读写负荷没必然关系。其它同期硬盘还继续服役了很久很久。

我有两次坏硬盘都是这个情况,同期硬盘,突然坏了一个。另外一个到现在都7、8年了还在使用。

所以,两个同时体质不行的概率还是很低,用企业级硬盘出现这个的概率就更低了。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不少3.5寸 4T 6T的,有兴趣吗,有兴趣我就扫描看一下状态

什么价格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RAID1大概率重建失败是因为两个硬盘一般都是同时投入使用的,一个出问题后,另一个重建时连续读取好几个 ...

为啥重建算法没有让硬盘中途休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RAID1大概率重建失败是因为两个硬盘一般都是同时投入使用的,一个出问题后,另一个重建时连续读取好几个 ...

我测试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重建的时候往硬盘里面写东西就会出错。因为我是移动硬盘盒,重建的时候避开这个坑就好。
还有个问题,重建完成后偶尔会提示容量错误。其实已经重建成功了,只是可能是因为两个硬盘容量不对等造成这种现象(同型号硬盘),所以需要拔电重新通电就可以,不会再重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