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端口ODR正常,IDR永远是高位

楼主(2024-01-11):
请教一个小问题,单片机STM32F103VE, 端口是PC3, 设置成GPIO_Mode_Out_PP,用于控制485的使能端,发现永远在高电平,与+3.3V不短路,有10K上拉,通过仿真发现ODR3按照程序正常,但是IDR3总是高电平,不受控制,请教各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OE使能没有?

网友A:
pc所有端口都这样配置,看看是不是某个端口坏了。
都不行,那么软件错误。
有时候,io时钟使能这里容易出错。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检查IO 时钟使能吧

网友C:
不应该是下拉吗?为何要上拉,另外通电后万用表测一下实际什么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下拉吗?为何要上拉,另外通电后万用表测一下实际什么电平吧

总是高电平,去掉电阻也是,换了个芯片竟然好了

楼主:
感谢,其它管教相同配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检查IO 时钟使能吧

使能了,毕竟使能时钟是第一步,其它管教相同配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所有端口都这样配置,看看是不是某个端口坏了。
都不行,那么软件错误。
有时候,io时钟使能这里容易出错 ...

还真是换了个芯片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