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8276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4-01-11):
电路图如上,打算利用1mA,通过四线制接法测量远端5欧姆量级电阻,采集信号利用U7差分转单端后经U8进行幅值放大,传入AD采样。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编号U7的AD8276输出不符合预期,外挂3.93R电阻时,Signal+和Signal-压差为3.95mV,基本符合预期,但是AD8276的pin5/pin6对地电压达到6.13mV,并非预期的3.95mV;
断开R4后故障现象依然存在。

请教各位老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地线的问题

地线哪里不合适呢,只铺设了一个地平面

网友B:
你需要查vout min参数,通常输出0v时负载电流要求非常小,且输出达不到0v,一定会比0v高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偏压,或者把gnd接负电压,确保输出电平不是0v,而是-vss+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查vout min参数,通常输出0v时负载电流要求非常小,且输出达不到0v,一定会比0v高一点。要解决这个问 ...

谢谢,确实有查到输出最低值是-VSS+0.1V,本设计中应该是100mV,达不到预期的3.94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有查到输出最低值是-VSS+0.1V,本设计中应该是100mV,达不到预期的3.94mV

那个参数指的是在给定10k负载下,运放可以保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