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便宜的人脸识别方案

楼主(2024-01-12):
有没有比较便宜点的人脸识别芯片

只要能识别到人脸就行,不需要进行比对

实现人脸识别的同时,还能识别手势

请推荐下芯片,要成本低,因为要做的东西类似玩具,定价会比较低

网友:
只要能识别到人脸就行,不需要进行比对

那我想ESP32可以一战

网友A:
全志芯片带npu便宜又好使

网友B:
这不叫人脸识别,这叫物体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叫人脸识别,这叫物体识别

好像说的有道理,把人脸识别为特定的一个物体,归为一个类别;

请问有便宜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C:
堪智的K210,很成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堪智的K210,很成熟了。

这个还在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志芯片带npu便宜又好使

全志的教程有推荐吗?一直想入门

网友:
TB搜视觉模块,大把的板子和模块

网友D:
识别出人脸未必要上CNN,传统的haar cascades也不是不行。OpenCV里就有例程,OPENMV也能跑。应该找个稍微强点的MCU都没问题。
“识别手势”这四个字可深可浅。如果要识别任意位置的手部骨骼,那算力要求不小。我之前用OAK-D试过效果不错,但那块摄像头有1.4T算力。但是如果是固定镜头位置的几个手势分类,那也不算很难。Mobilenet 和 Yolo应该都可以,但是对算力和内存要求都不低。重训练haar cascades可能也行,我没试过。

除去识别手势这一部分,有家叫usefulsensors的公司有一款Person Sensor的板子,零售10块美金。
主芯片是himax6537。矽递家也有块AI开发板是用这芯片的,示例有YOLO,算力应该没问题。如果你自己重训练一下YOLO,应该你要的功能都能做。
如果是帧率要求不高,应该能用。https://github.com/Seeed-Studio/yolov5-swift提到192*192分辨率能做到一帧700ms。

如果帧率还有要求。那RV1106在640分辨率下能上10帧,算力0.5T。微雪家有开发板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识别出人脸未必要上CNN,传统的haar cascades也不是不行。OpenCV里就有例程,OPENMV也能跑。应该找个稍微强 ...

谢谢老兄,码这么多字回答我的提问

我研究下

网友:
刚才我翻出来一台OPENMV H7试了一下。不传图像的情况下能跑30帧。官方的演示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uiojo0N4A能在M4 (STM32F427VG 180 MHz with 256KB of RAM)带图像显示跑10帧。照这么算的话,应该随便一个内存够256K的单片机都能跑,当然实际消耗可能得自己移植了才知道。Haar的开源C实现在此,可以直接扒来用。https://github.com/openmv/openmv ... rc/omv/imlib/haar.c

至于手势识别,Haar应该也能跑 https://github.com/Sandeep-Sthapit/HandGestureDe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