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热缩管最高收缩比能到几倍?

楼主(2024-01-12):
修手机充电线,头大线细,平时用的能套过插头缩不到线径。。

网友: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把小的热缩管手动扩大,用尖嘴钳之类的工具。

网友:
淘宝卖家的描述里一般都有收缩比,你去淘宝查个,看这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
准确倍数很那说,但可以使用略小一号的热缩管,插入两根棍子或卡簧钳,在热风枪加热的情况下把它拉伸的更大一些,不用蛮力的话是不会造成损伤的

网友:
宣传说4倍收缩,试过了6mm的套不进去。推荐8mm与12mm都买点试试,最好里面带热熔胶的。数据线尽量换新避免火灾危险

网友:
修复数据线有专门的高收缩比热缩管,电商上搜就行了

网友:
四倍管带胶的,热缩之后比较硬,但是好像很少有不带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