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proteus如何设置仿真的速度

楼主(2024-01-12):
如题,怎么设置啊 百度都搜不到答案 人傻了

楼主:
顶一下 第一次使用proteus8  仿真了一个电路本来输出15V的,结果出来2V
发现电压缓慢上升,挂在那里出去吃了饭终于升到15V
应该是仿真速度设置太慢了
研究了一晚上没搞定,有没有巨佬解惑一下啊
(注:问下电路仿真板块是不是只有VIP++才能看到啊)

网友:
仿真不是实战
尽量模拟器件要少
电阻也可以设置为数字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 第一次使用proteus8  仿真了一个电路本来输出15V的,结果出来2V
发现电压缓慢上升,挂在那 ...

如果是用分立元件自己搭的buck或boost,放弃吧,这个软件不适合干这个。如果是库里直接拖出来的集成芯片,速度应该很快的

楼主:
又遇到问题了
仿真了一下阻容电路,为什么交流表和直流表显示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稳压二极管放电解电容前面和后面为什么效果不一样,放前面正常放后面电压是缓慢上升的,我等了几分钟才升到15V,我还以为是仿真速度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还有这个示波器读数怎么看的
为什么我算过来才几百mV,而且还是个正弦波,前面的电压表都显示15V了,离大谱

网友:
proteus更适合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用NI的Multisim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遇到问题了
仿真了一下阻容电路,为什么交流表和直流表显示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稳压二极管放电解电 ...

你的时空和仿真是二个域
不能按你的进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时空和仿真是二个域
不能按你的进行哈

大佬 细说一下

网友:
1 半波整流后就是直流,不应该接入AC表测量了。
2 示波器的接“地“要和电解电容负极接一起。
3 稳压管只能接前面,为C1提供放电回路(R1太大1000K,只是起断开后的泄放作用,无法在负半周对C1完成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