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laster WIN11系统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24-01-12):
FPGA下载工具  usbblaster 驱动win11系统安装驱动不成功,问了正点原子他们反馈也有很多客户遇到,坛友有碰到的吗,怎么解决的?是否有其他仿真器可以友好兼容WIN11系统的,不想换回win10系统。

网友A:
我的CMSIS DAP-V2在WIN11死活装不上,当然重装一个干净的系统肯定可以了。有时候各种问题都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MSIS DAP-V2在WIN11死活装不上,当然重装一个干净的系统肯定可以了。有时候各种问题都会导致。 ...

就是不想折腾系统,软件太多,好麻烦

网友B:
我也是WIN11,quartus安装目录里的usb blaster驱动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WIN11,quartus安装目录里的usb blaster驱动使用没问题

我试下我这里的行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WIN11,quartus安装目录里的usb blaster驱动使用没问题

确实可以,搞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