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A1050通信波形异常不是矩形

楼主(2024-01-12):
CAN电路TXD输出波形异常不是矩形,请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没有60欧姆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60欧姆负载电阻

CANH和CANL都接两个60欧姆电阻串一个电容到地?
是不是必须加呢,现在即使是把芯片CANH和CANL后面的电路都断开,单独测量CANH和CANL波形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CANH和CANL之间加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H和CANL都接两个60欧姆电阻串一个电容到地?
是不是必须加呢,现在即使是把芯片CANH和CANL后面的电路 ...

CAN 悬空本来就不行,H和L之间要有60欧电阻(两个120欧并联, 一些收发器单个电阻也能工作)

网友:
我说清楚一点,不是60欧电阻,总线最远端的两个节点,各并联一个120欧电阻。

网友:
明显是没有终端电阻释放隐性电平状态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