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一批板子有个原件序号分别两种规格,怎么收费

楼主(2024-01-13):
袁老板,贴片打样一批板子,SMT标准型,同一个位号的电阻,想一半板子一个规格,这照两个SMT订单收费,还是比两个SMT订单优惠些?

网友A:
如果是芯片  一半一半邮寄就好  电阻就 感觉基本上只能下两个单了

网友A:
或者 自己拼板    然后  1X2 大板  上的两个 BOM  合并成一个B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 自己拼板    然后  1X2 大板  上的两个 BOM  合并成一个BOM

一半一半只是举例,还可能其它比例,拼版不太合适,你这么说,那电阻我提供,两种规格的作为一种规格提供啦?这就一个订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半一半只是举例,还可能其它比例,拼版不太合适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所有的电阻都并联  并且连上一个 焊盘很靠近的0805封装(焊盘特别靠近)

然后回来以后  用到哪个 短接哪个电阻对应的0805封装即可(一坨锡就可以了  0成本,0805封装相当于 短路座的功能)

或者 就是弄个拨码开关即可  (比方说有三种电阻  就 三个电阻都串联 拨码开关 , 然后总的再并联 在一起,用到哪个 拨码使能哪个就可以了)

要省成本就用第一种方法, 要图省事就第二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芯片  一半一半邮寄就好  电阻就 感觉基本上只能下两个单了

可以发两节试一试,但是中间状态的电阻一定是有一个板子有串的可能。目前嘉立创的流程只能是2个单下。

网友:
拼版1*2,位号改下。导出一份拼后的BOM和坐标。

比寄料要容易太多,邮寄还各种变数。

网友:
比如电阻A用量500个,电阻B用量500个,

买个编带拼接钳子,用编带拼接钳把2种电阻拼接到一条编带里面。不需要任何备注,直接做出来的就是2种规格同时存在。

邮寄名称自定义一下,比如 A+B电阻混编 。

板子回来后,自己分拣一下就好了。

网友B:
SMT编带拼接钳,

自己送料去贴片厂,备一把比较好。

想要混合上料,或者小段废物再利用,自己都可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T编带拼接钳,

自己送料去贴片厂,备一把比较好。

大侠做了多少板子,怎么什么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做了多少板子,怎么什么都知道

之前经常去贴片厂跟线,所以对这些东西都了解一些。

都是贴片厂在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