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爆满,AppData超大,有啥好点的垃圾文件清理工具?

楼主(2024-01-13):
C盘爆满,AppData超大,有啥好点的垃圾文件清理工具?该卸载的都卸载了,可是AppData有100+G以上,看上去还多无用的文件,如何可靠的删除掉?

网友:
同理学习,我之前都是直接删除的,目前没有问题,但是还是看看其他人的想法,有专业的清理最好

网友:
本质 还是 C盘太小    你搞个500G的c盘

网友:
上次遇见饱满
后来,意想不到的是啥?
杀毒软件占用😺😺

网友:
spacesniffer扫描,删除之前搬运到其他盘备份,有问题再恢复

楼主:
spacesniffer  谁上传一个看看?

网友:
同样需要  怎么才能C潘瘦身呢

网友A:
给 C 装个 2T 硬盘就行了,系统盘最好保证 30% 以上的自由空间。

因为会频繁读写,自由空间少了会导致性能下降的很快,SSD 尤其短命。

PS:

这样可以让系统使用好几年都不用重新安装,省心省力。

网友:
找个treesize分析,然后找最大的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spacesniffer  谁上传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 C 装个 2T 硬盘就行了,系统盘最好保证 30% 以上的自由空间。

因为会频繁读写,自由空间少了会导致性能 ...

    看了三星870 EVO,价格从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涨🤔

网友:
c盘就分个100G,或者早期的固态硬盘就120g

网友:
c盘小点其实是方便备份和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三星870 EVO,价格从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涨🤔

价格涨不了很多,但是耽误的时间却金贵多了呀!

自从 Windows 10 开始,

除了因 C 盘小了要重装系统,

还有硬盘意外坏了之外,

似乎没有重新装过系统,

这省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C盘不够了,每次都是凭感觉删除一些文件,正好用上面坛友上传的软件试试。

网友:
我由于虚拟机也是在C盘,C盘索性就搞了一个4T的M.2,已经很久没出现过C盘没地方的时候了

网友:
我的C盘,以前分配40G也没有出现满了不够用的情况。现在分配100G,只有25G空余。
我有做系统备份。我的系统用了一年半载,就会不满意。时不时要还原。

网友:
笔记本自带的1T固态,全分给C盘,我都嫌小了。

网友:
我C盘独占一块250G的硬盘
现在也就剩五十多G了
也需要整理一下

网友:
惠普那个2T的带缓存的429买了,现在C盘分了5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