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迷你热敏标签机,才知道要求高要买热转印,两者不同的

楼主(2024-01-13):
买了个德佟P1,最大能打印55mm宽的热敏纸,60来块钱,能用手机APP和电脑连接打印,感觉挺方便好玩的。
于是想给家里的网线和电箱里空开打印些标签,一查才知道正规点都用  热转印, 能保存十几年。
我找了张4年前的快递单,是热敏纸的,打火机一烧就变黑,字迹虽然算清晰,但是也能看出逐渐在变淡了,要是差的纸,据说几个月就完全褪色了。

那就想着再买个热转印标签机看看,查了下打印机价钱贵也没什么了,标签纸和碳带这些耗材才是大头,带NFC芯片识别和计数,没法用第三方的,一张标签估计要2毛多,于是放弃。

网友A:
热转印,国产耗材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转印,国产耗材不要太多

我看的是精臣这个牌子的,淘宝搜索,手持的,这比较好用,就是耗材劝退

网友:
有两种选择:
1: 宽幅的,跟超市 一样的款式,一般80mm宽。  用碳带+各种纸,主要用来贴在设备。
      也能用普通热敏纸。应该是比普通热敏的热敏头温度高。
      比如立象,TB有很多二手的,使用也不错。

2:窄的,耗材是pvc塑料+内置碳带,一般有塑料外壳。 比如锦宫,epson,都有各种机型,现在也有国产耗材,前阵子买过18mm宽的,8米  8元。   主要是给线材贴标(或书本侧面)

再有就是国产的机型,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买的是精臣d110,耗材还好啦,家庭用能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精臣d110,耗材还好啦,家庭用能打多少?

D110是热敏的,热敏打印纸很便宜啊,但是热转印跟热敏不同

网友:
新机贵,越宽越贵,速度越快越贵。200多DPI的便宜,300DPI的贵

还是要买能用通用耗材的,通用的碳带和纸都不贵。

佳博、tsc、汉印、斑马这几个牌子算是比较平价的了

网友C:
我用的epson LW600和K400,LW600可以用软件编辑标签,复杂标签用这个,K400临时打各种简单标签都很方便,国产标签纸,各种颜色宽度买了一箱,比热敏标签纸的价格低很多。LW600电池不耐用,关机也耗电,放家里插电源用,外出干活一般带K400。
epson两端留白少,比较省标签,很多国产打印机两端留一大段空白。有些打印机标签盒上有芯片,这种是为卖耗材的,留白多,标签纸浪费多,使用成本很高。

网友:
两月前也买了精臣B1,69块钱

网友D:
我买了汉印的,尽然要匹配耗材....果断扔垃圾桶了,直接买了富士通的,工厂就是斑马的.....不折腾。国产的很多绑定耗材....太恶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10是热敏的,热敏打印纸很便宜啊,但是热转印跟热敏不同

不是恶劣环境,热敏也够了,三年没感觉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汉印的,尽然要匹配耗材....果断扔垃圾桶了,直接买了富士通的,工厂就是斑马的.....不折腾。国产的 ...

不过国产的那些标签打印机,APP做得是比较好用,这个是吸引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恶劣环境,热敏也够了,三年没感觉褪色。

纯粹热敏纸,比如超市小票那种,感觉字就容易褪色。
但是这不干胶热敏纸,好像纸张也好不少,字能留久一些。

网友:
海鲜市场买了个TSC的,300多块钱。不限制耗材。淘宝上耗材便宜的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epson LW600和K400,LW600可以用软件编辑标签,复杂标签用这个,K400临时打各种简单标签都很方便,国 ...

我们也买了epson LW600P,后来觉得打印速度太慢了。
后来又买了epson LW-1000P,打印速度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买了epson LW600P,后来觉得打印速度太慢了。
后来又买了epson LW-1000P,打印速度快很多。 ...

1000速度和分辨率都翻倍了,价格不止翻了一倍,我打印量不大,LW600就够用了。

以前现场打标签的时候,K400这种带键盘的好用,需要标签按一下就行,打印速度完全能跟的上贴标签的速度,不用再单独拿个手机控制,也比事先打好再去贴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