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芯片到处有货,然而到处没资料

楼主(2024-01-13):
今天拆一个高压模块,里面有个芯片丝印LT2110,在各种商城都有货,商家给的照片也对的上,但是没有资料。。

网友:
这种是芯片的型号就是核心价值,应该是老板自己打磨、然后自己印的丝印,所以找不到资料的。

网友:
建议你搜一下LT1021

网友:
丝印和实际型号有时候是有区别的,3楼这个型号可能就是你这个丝印的实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