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板软件有没有办法设置R01,R001这种对齐格式

楼主(2024-01-14):
比如器件比较多的情况下,有些器件是R1 R2 R3 ,
有些是 R11 ,  R12,
有些到了  R101 , R102

没有对齐,如果涉及重新整理位号,要各种调整,不然很多字体就可能叠在一起,或者距离过远。

有没有办法,直接让位号变成3位数 比如 R001  R002  R003 ,或者2位数,比如 R01   R02  R03

软件比如是AD,有没有办法?

网友A:
设置编号规格,所有编号从101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编号规格,所有编号从101开始

感谢,可以了。

网友B:
orcad/allegro可以, annotate时可以选择从100开始, 从200开始, 这样都是三位数了. 你不选从1开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allegro可以, annotate时可以选择从100开始, 从200开始, 这样都是三位数了. 你不选从1开始不就行了.  ...

看到AD也可以,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