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语音交互控制方案【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1-14):
就是产品用语音实现交互控制硬件产品的动作。请问一般用什么软硬件方案,谢谢。

网友:
硬件方案是次要的,主要是软件,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是思必驰和科大讯飞。

网友:
交互感觉离线做不好,应该是本地语音识别与合成输出,交互功能发送给服务端大模型来响应,甚至本地只支持唤醒指令响应,其他直接音频数据与后端交互

网友:
你搜一下聆思这家公司。

网友A:
你是需要离线的还是在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离线的还是在线的?

都可以,设备是4G一直在线的

网友B:
“求语音交互控制方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你具体需求都没搞明白,就相当于求个流水灯控制方案。那我是说用8051还是32还是英特尔i7?
语音有在线有离线,有单麦有双麦甚至四麦,技术指标比如是否要求环境噪音,一堆要求。一分钱一分货,用了就知道,没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C:
   固定的几个动作, 离线语音方案,可以考虑 云之声的 芯片(性价比高)。    很多小家电类,   如 “开灯”,“关灯”,  开风机,  这些指令,都用这个公司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几个动作, 离线语音方案,可以考虑 云之声的 芯片(性价比高)。    很多小家电类,   如 “开灯 ...

开灯之类,应该很容易误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几个动作, 离线语音方案,可以考虑 云之声的 芯片(性价比高)。    很多小家电类,   如 “开灯 ...

自由语言控制,机器的各种动作哦。不是简单的开灯关灯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由语言控制,机器的各种动作哦。不是简单的开灯关灯指令

你可能没有搞过语音控制,不管是离线语音,还是在线语音,做不到完全自由语言。在线语音的话,服务器端也是需要预定义“词条”的

网友:
离线也可试试好好搭搭的asrpro,虽然公司不大,编程环境中文图形化,基乎不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语音交互控制方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 ...

已经强制通知楼主,楼主也留言表示已经知晓。但去没有修改标题。

楼主位发出24小时后,楼主将失去修改权限,会被封锁ID 2星期处理。

网友:
离线最强语音识别模块。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ml#pvareaid=6830285
自己做的语音方控。目前使用时,识别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