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电瓶车的油门,关联的是驱动器电流环吗?

楼主(2024-01-14):
低端电瓶车的驱动器,跑的应该还是传统六步换向法吧?

那么油门关联的是 开环+加减速,还是直接就是电流环?

感觉开起来,更像是电流环。

问题是,跑六步换向法的话,在没有clarke和park变换的参考位置下,直接采集电流是脉动交流电流,这种情况下,传统电瓶车,是怎么做的电流环?直接均值滤波就干了吗?

===

另外,像特斯拉这种,松开油门就有一种拖拽感,更像是跑的开环,但那么高端的车,不太可能跑的是开环。

网友:
油门关联的是 开环+加减速,电流环用来限制最大电流而已,现在几乎都是正弦波控制了,电流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