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怎样才能显示电池电量充放电信息呢?

楼主(2024-01-14):
系统硬件非笔记本,常规的主板+电池供电,怎么才能像笔记本模式下显示电量等充放电信息呢?

网友A:
电池包自己做通信给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自己做通信给电脑,

电池有通信了 符合sbs标准的  不知道电脑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有通信了 符合sbs标准的  不知道电脑怎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标准,但是我想在电脑上自己写一个程序来显示或者来装着是笔记本电脑那样的显示工具应该是可以的,
笔记本上面无非也是个exe而已,自己写一个读取电池包的exe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标准,但是我想在电脑上自己写一个程序来显示或者来装着是笔记本电脑那样的显示工具应该 ...

好像不是程序,而是驱动。系统应该有标准的接口来读取,硬件厂家负责实现这些。
因为除了系统自己之外,各种看硬件信息的程序也都能看到电池电量这些数据。你随便做个程序只能给自己用,别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程序,而是驱动。系统应该有标准的接口来读取,硬件厂家负责实现这些。
因为除了系统自己之外, ...

现在肯定是这样啊,
除非他能找到主板设计方面资料,知道电池包信息丛哪里的硬件接口来支持的支持的(比如我乱说的南桥、北桥扩展出来的xx接口),
这样就可以挂一个对应的接口芯片)比如可以通过标准pci接口识别到,这样扩展芯片就可以连接电池包了,

网友C:
acpi里面应该是规定了电池协议?走smbus那个

看来要动ec和bios
https://uefi.org/htmlspecs/ACPI_ ... _Meter_Devic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程序,而是驱动。系统应该有标准的接口来读取,硬件厂家负责实现这些。
因为除了系统自己之外, ...

是的 自己的功能有很大的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pi里面应该是规定了电池协议?走smbus那个

看来要动ec和bios

这个资料很有参考意义 目前来看搞不定 找到有个usb的接口的 也能干这个事 应该就是usb描述成电池设备

楼主:
找到一个能和系统完全匹配的

楼主:
stm32做的  usb接口

楼主:
不知道单片机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单片机怎么实现的

买来抓个usb包呗,windows确实也有HID battery miniport driver给ups用

https://github.com/abratchik/HIDPowerDevice
或许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抓个usb包呗,windows确实也有HID battery miniport driver给ups用

https://github.com/abratchik/H ...

感谢 看了下确实是hid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