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居然也有虚焊通病了

楼主(2024-01-1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t4y1d7s2/

出厂用的无铅锡膏,都被黑胶给顶起来虚焊了。

雀食牛逼。

网友:
SnBi低温锡膏吗

网友:
黑胶使用的问题?

网友:
发热之后,胶的膨胀系数是多少。
焊锡吸附力多大。
有没有这方面资料,
手里目前的本本快二年了,担心受怕的。

楼主:
拯救者系列是高温锡。

笔记本维修厮说过,低温锡的板上BGA返修台后,背面的器件会不停的往下掉。

网友A:
联想已经摊上了2个工艺问题了,一个是低温锡,一个是黑胶。 黑胶由于热涨冷缩和pcb不一致,导致2年左右焊盘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已经摊上了2个工艺问题了,一个是低温锡,一个是黑胶。 黑胶由于热涨冷缩和pcb不一致,导致2年左右焊盘 ...

DELL的XPS系列有类似问题么?
最近想换掉P1,担心再掉进另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XPS系列有类似问题么?
最近想换掉P1,担心再掉进另一个坑。

同样配置DELL的XPS价格比国产本贵2000,我2017年买过xps15 2台,很稳定,没小暗病。达到了后面买的笔记本品控都达不到的水平。

缺点就是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XPS系列有类似问题么?
最近想换掉P1,担心再掉进另一个坑。

18年XPS 15 用到现在

网友:
联想近几年的新工艺都不能买.....过两年就知道了。

网友C:
现在笔记本结构做的比较差,怀疑单手拿过笔记本,大家千万别单手拿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笔记本结构做的比较差,怀疑单手拿过笔记本,大家千万别单手拿笔记本 ...

现代化的笔记本为了轻薄,几乎没有防滚架。。
我10年前上市的工作站有防滚架,单手把持无所畏惧,就是有点废手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笔记本结构做的比较差,怀疑单手拿过笔记本,大家千万别单手拿笔记本 ...

全CNC铝合金14英寸的  单手拿没问题

塑料的  大尺寸的  单手拿   肉眼可见的发生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