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下单,建议写清楚锡膏实际成分,而不是简单的嘉立创推荐

楼主(2024-01-14):
嘉立创推荐,这个写法太笼统,

实际推荐了什么,看半天没看出所以然。

楼主:
另外 Sn64Bi35Ag1,这个不应该是低温锡吗? 不能算中温吧。

就是联想造成大面积返修的那个低温锡。

网友A:
pcb阶段选有铅,smt阶段选无铅,此时生产线有些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阶段选有铅,smt阶段选无铅,此时生产线有些难过了。

好像说过有smt的就会用无铅 不太记得了, 还有就是看上面的标签可以分辨有铅无铅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阶段选有铅,smt阶段选无铅,此时生产线有些难过了。

这种情况波峰焊环节会造成铅污染,SMT没影响。

网友B:
您好,我们在推荐下面增加了提示内容

有铅锡膏:锡:63%;铅:37%

无铅锡膏:锡:96.5%;银:3%;铜: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在推荐下面增加了提示内容

有铅锡膏:锡:63%;铅:37%

这里还是有问题。

Sn63Pb37 是有铅锡膏,熔点温度183摄氏度,属于中温锡膏,不是高温。

Sn96.5Ag3Cu0.5 才是高温锡膏,熔点217℃,260℃是峰值炉温。

另外,这个不应该让客户自己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在推荐下面增加了提示内容

有铅锡膏:锡:63%;铅:37%

军工产品,做的沉金的板,然后还想用Sn63Pb37的锡膏,这个估计就选不了。

或者,我做的有铅喷锡的板,但是想上Sn96.5Ag3Cu0.5的锡膏,这里也选不了。

个人建议,起码要对标准型开放锡膏选择自由的权限吧。经济型拼大板的,一律用高温无铅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军工产品,做的沉金的板,然后还想用Sn63Pb37的锡膏,这个估计就选不了。

或者,我做的有铅喷锡的板,但 ...

您好,如锡膏有要求,可以在“更多个性化服务”里面的“特殊工艺要求”备注,我们可以按备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锡膏有要求,可以在“更多个性化服务”里面的“特殊工艺要求”备注,我们可以按备注加工 ...

如果做的有铅的板,可以正常要求使用无铅高温Sn96.5Ag3Cu0.5吗?

网友:
以前总是买联想,现在联想第一个黑名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军工产品,做的沉金的板,然后还想用Sn63Pb37的锡膏,这个估计就选不了。

或者,我做的有铅喷锡的板,但 ...

军工产品,让嘉立创smt?我不是说嘉立创不好,嘉立创太便宜了,感觉跟军工不搭啊。

网友C:
含铋这个很不结实, 我试过用Si42Bi58焊贴片四脚螺丝端子, 图片里这种, 结果用钳子夹住轻轻一拽就下来了.
Si64Bi35也许能稍微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含铋这个很不结实, 我试过用Si42Bi58焊贴片四脚螺丝端子, 图片里这种, 结果用钳子夹住轻轻一拽就下来了.
Si ...

虽然不结实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被铅污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结实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被铅污染了?

确实是轻轻一推就会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结实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吧,被铅污染了?

铋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之前家里一个LED的顶灯也是,灯板的引线虚焊,自己补焊完没几天又不亮了, 再补焊,再过几天又不亮,估计也是用了含铋的低温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