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入手2台显示器,23.8寸和27寸,感觉27寸很不舒服

楼主(2024-01-14):
2台都是便宜货。
23.8英寸1920*1080的,没有任何不适感。
27英寸2560*1440的 摆在同样的位置,总感觉眼睛不舒服。
搞不清楚是屏幕素质问题,还是尺寸的问题。

最后这样摆放后,27英寸的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

网友:
27英寸的摆竖的吗

楼主:
嗯。
27寸摆横不舒服。
摆竖后舒服了。

网友A:
2台不同型号显示器摆一起,还是不同分辨率的,多少会有点不习惯吧。
色温色准如果没有校正,你试试2个桌面用同一个风景画,看看有色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不同型号显示器摆一起,还是不同分辨率的,多少会有点不习惯吧。
色温色准如果没有校正,你试试2个桌面 ...

指的是单台。

网友A:
要眼睛舒服,无脑选戴尔U系列就行了。当然,价格也是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眼睛舒服,无脑选戴尔U系列就行了。当然,价格也是好几倍

下一台准备尝试一下4k 大尺寸。等有闲钱了再入。

现在的AOC这台23.8英寸的1920*1080 ,屏幕看的挺舒服的。就是屏幕尺寸太小。想去截creo的3D图,感觉力不从心。2K的也没大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台准备尝试一下4k 大尺寸。等有闲钱了再入。

现在的AOC这台23.8英寸的1920*1080 ,屏幕看的挺舒服的 ...

2k是个很尴尬的分辨率,感觉就是个过渡品。
2k屏播放1080p和4k的电影,都无法对齐像素点,不是整数倍。
还是一步到位4k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是个很尴尬的分辨率,感觉就是个过渡品。
2k屏播放1080p和4k的电影,都无法对齐像素点。
还是一步到位4 ...

2560*1440 横着放,我尝试过好几次了,无法适应。
但竖起来放,效果惊人。99%的网站的宽度的像素都不超过1440,所以大部分网站显示效果都很爽,然后看PDF也很爽。

1920*1080 竖起来效果就没这么好了,大部分网站左右显示不全,需要左右拉滚动条才能看完整。

4K我比较担心到时候眼睛看不过来。还有就是现在的双屏摆放,双屏之间夹角是150°左右,4K单屏幕相当于180°,远端的会看不清。

网友:
4k效果好,但是mac下的4k表现更好,win下的4k真是不咋的,不对比不知道

网友:
4k的不缩放,经常要找鼠标光标去哪里了

网友:
用Redmi 4K ,27英寸的,舒服的很。价格就是1400多,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今后显示器应该都是对角线好几米的一面墙,画pcb的时候软件全屏,拉一条线要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