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电子放大镜

楼主(2024-01-15):
有些芯片,太小了,看不清丝印;

有的芯片引脚太密集,看不清焊接是否短路、虚焊;

请坛友推荐下性价比高的电子放大镜吧,使用方便的,可靠的。

网友A:
我是淘宝买的一千多的电子显微镜,我现在感觉不咋行。
得买4K分辨率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淘宝买的一千多的电子显微镜,我现在感觉不咋行。
得买4K分辨率的才好。 ...

1K 以上的我都不考虑

网友:
也可以考虑收一个二手的单反镜头,拆出里面的凸透镜使用,效果杠杠的,完全没有形变,眼睛看也没有眩晕的感觉

网友B:
为啥要电子的,建议买个体视显微镜,要能连续变焦的,一般修手机或者电脑主板都用这个

网友:
一直在用那种40倍还是60倍的,带LED补光的那种。

网友:
一直用手机的放大镜看电子元件,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K 以上的我都不考虑

便宜就不要买了,买了也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电子的,建议买个体视显微镜,要能连续变焦的,一般修手机或者电脑主板都用这个 ...

电子的可以接到显示器上,看起来更省力,镜头可以调焦距的。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1.4.65507484Kio0hs

200多买的,感觉还可以,看电路板够用了。

网友C:
买了个1000多,1080p,感觉物有所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1000多,1080p,感觉物有所值

我看过4k的,就不想再看1080的了,哈哈。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004498484.html#crumb-wrap,没用过好的,这个USB的,感觉也解决了当初看细引脚的难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4k的,就不想再看1080的了,哈哈。

看来需要换个4k的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需要换个4k的相机。

显示器也得换

网友:
显示器已经是4k了

网友:
买了个usb3.0的工业相机+两个镜头,用电脑的照相程序,不单能看还能拍照。

网友:
我手机摄像头 带有肤质检测   看丝印 看引脚 不错

网友D(2024-06-04):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4k的,就不想再看1080的了,哈哈。

4K显示器用了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K显示器用了多大的?

32寸的显示器

网友E:
买个手机摄像头,8厘米内范围,带补光灯,有USB和WIFI的,几十块钱

自己DIY个支架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个手机摄像头,8厘米内范围,带补光灯,有USB和WIFI的,几十块钱

自己DIY个支架得了 ...

你是真没用过显微镜,不知道与你这方案的区别。所以别乱误导。或者你有证据来表明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真没用过显微镜,不知道与你这方案的区别。所以别乱误导。或者你有证据来表明没区别 ...

你是真不嫌麻烦,我有有体视镜,有工业相机,但是很少搬出来用除非要拍照做文档。平时看一下丝印,直接手机放大拍照就可以。看下STM32这种级别的引脚焊接质量,直接简易USB放大镜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