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7705校准问题

楼主(2024-01-15):
校准分为自校准和系统校准,自校准为芯片内部完成,系统校准需要外部加上电压
系统校准的满标度校准是需要在芯片的AIN+上加上满标度电压,假设满标度电压是4.5V    是必须在AIN+ 上加上精准的4.5V吗   因为想要一个精准的4.5V也是不太现实的啊  从稳压源上接出的电压精度肯定没有基准源的电压精度高啊 感觉还不如不校准呢
或者说我的理解有问题 不是这么搞的

网友A:
有标准源啊,你要校模拟量,要用标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源啊,你要校模拟量,要用标准源

你好 请问下满量程校准必须是严格按照量程的电压来接入,还是说增加一个差不多的范围内的电压就可以,譬如4.5V的量程  我接入一个4.25V外部电压  但是我自己知道是4.25V   通过转换关系转换成满量程的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啥adc最终的线性才是重要的,好比你有一个24位的adc但线性不好,要砍掉12位才能用,那其实最终也就是一个12位的芯片。测了后不准使用的场合肯定会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下满量程校准必须是严格按照量程的电压来接入,还是说增加一个差不多的范围内的电压就可以,譬如 ...

你这种也可以啊,只要你源是准就行,反正你直校两个点0,你中间任意一点,满量程反算回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