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测液位的传感器啊?

楼主(2024-01-15):
液位没有刻度,基本用于测量水深,要求非接触式测量,

网友:
精度要求?

网友:
正好10分钟前看到视频
【如何用单片机测量杯子中有多少水?】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
电容式的

网友A:
液位有超声波的,看精度要求,精度好一点的一定是接触式的

网友:
雷达液位计

楼主:
要求0-2m,线性度要好

楼主:
不就是超声波么?

网友B:
超声波是声波,雷达是电磁波。雷达精度更高,以前成本高,现在成本也下来了。一两百的方案也有。

网友:
电容式,超声波,微波(雷达)
看成本,精度,产品附加值而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是声波,雷达是电磁波。雷达精度更高,以前成本高,现在成本也下来了。一两百的方案也有。 ...

你好,雷达量程能到1000mm, 精度不大于3mm,盲区不大于200mm吗?如果有的话,麻烦推荐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雷达量程能到1000mm, 精度不大于3mm,盲区不大于200mm吗?如果有的话,麻烦推荐个,谢谢! ...

杭州安布雷拉自动化科技 你可以看看,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东西做过方案,精度还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杭州安布雷拉自动化科技 你可以看看,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东西做过方案,精度还蛮高的。 ...

谢谢,我了解下。

楼主:
请教盲区是啥概念?就是200mm之内测不到吗?

网友:
要求多高的精度?我们提供8段的水位检测,电容式的。支持装水上电检测。

网友:
推荐一下这个超声波液位计  http://www.thinksonic.cn/a/chanpinxilie/fuel/

网友: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通过发射超声波信号并测量其返回时间来确定液位高度。这种方式适用于液体表面平坦的情况。

楼主(2024-02-19):
引用 网友D:
杭州安布雷拉自动化科技 你可以看看,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东西做过方案,精度还蛮高的。 ...

请问可测0-20cm范围吗?

网友E:
同求,想自己做一个检测,不锈钢水塔(储水罐),和水井水位,实现自动控制抽水或停止抽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是声波,雷达是电磁波。雷达精度更高,以前成本高,现在成本也下来了。一两百的方案也有。 ...

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位有超声波的,看精度要求,精度好一点的一定是接触式的

能克服盲区吗?

网友B:
国内大量程用TI的方案比较多,你可以查一下。
我还见过用英飞凌的方案的,可以做到接近0盲区。但是官方给不了太多的技术支持,要自己搞,开发比较复杂。型号是BGT60TR13C,60G雷达,淘宝旗舰店就可以买到。
也有一些基于国产方案做的。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mm级精度的方案。
理论上基于FMCW模式的雷达都可以做测距,都能做到不错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大量程用TI的方案比较多,你可以查一下。
我还见过用英飞凌的方案的,可以做到接近0盲区。但是官方给 ...

有哪里可以买到吗?要正规点的,价格最好能在200之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里可以买到吗?要正规点的,价格最好能在200之内

英飞凌的雷达在官方旗舰店就能买到,零售价是137。
联系贝能之类的代理也可以吧。当时想做,我联系过,没有太多的技术支持,官方的DEMO没有测距相关的应用。我见国内有厂家用这个芯片做的,给的参数性能还可以。

200以内的话, 买产品肯定是不行,买模组的话,英飞凌的成本肯定也超过,单IC就137了,国产的有些方案还是有希望,但是需要自己做外壳。

可以加一下微信15010045248,我这边有一些水位计测量的产品,看能不能做成模组。也看技术要求和数量。

网友:
盲区完全可以通过安装位置避开,有些工况是不适合使用超声波,比如有浪的水面或海面,工业环境使用一般是浮筒式的,可选自卷伸缩式的或磁致伸缩式的,当然成本较高,超声波的受温度、水雾影响较大,如果有浪的环境超声波只能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飞凌的雷达在官方旗舰店就能买到,零售价是137。
联系贝能之类的代理也可以吧。当时想做,我联系过,没 ...

英飞凌的有盲区吗?关键是盲区难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求,想自己做一个检测,不锈钢水塔(储水罐),和水井水位,实现自动控制抽水或停止抽水。 ...

你这就只要找个水位开关就行了,有一种浮标式的水位开关,原理是倾斜到一定角度就关闭,这个角度所在的水位通过电缆固定位置来确定,可以自己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飞凌的有盲区吗?关键是盲区难测量

盲区通过安装方式避开,比如20cm的盲区,传感器安装在最高水位以上20cm+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只要找个水位开关就行了,有一种浮标式的水位开关,原理是倾斜到一定角度就关闭,这个角度所在的水 ...

我是要测量积水的深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测量积水的深度的。。。

积水深度两种测量方式,一种传感器安装在水底,测量水面,超声波、雷达、压力传感器都可以测量,超声波雷达处理好盲区就行了,一种安装在液面以上,知道最低液面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测量,浮筒式的、超声波、雷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水深度两种测量方式,一种传感器安装在水底,测量水面,超声波、雷达、压力传感器都可以测量,超声波雷 ...

超声波、雷达可以避免盲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声波、雷达可以避免盲区吗?

可以的,和安装位置有关,比如:超声波的盲区20cm,安装在上面,最高水位和传感器的距离只要大于20cm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和安装位置有关,比如:超声波的盲区20cm,安装在上面,最高水位和传感器的距离只要大于20cm就行 ...

我是预埋式的,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液体有流沙等杂质,会影响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预埋式的,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液体有流沙等杂质,会影响测量吗?

预埋在底部还是顶部呢,传感器预埋不靠谱,电子的东西一定有寿命的,坏了怎么更换,有流沙决定了不能安装在底部,雷达、超声波、压力都要求水质不混浊,有流沙沉积了会把传感器掩埋掉,安装在顶部对水质无要求,除压力外的各种传感器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只要找个水位开关就行了,有一种浮标式的水位开关,原理是倾斜到一定角度就关闭,这个角度所在的水 ...

纯物理的不实现查看水位还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埋在底部还是顶部呢,传感器预埋不靠谱,电子的东西一定有寿命的,坏了怎么更换,有流沙决定了不能安装 ...

预埋在底部的

网友:
洗衣机用的压力水位传感器,或浮球电位器,或浮球干簧管开关式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