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互感器的运放两端的二极管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24-01-15):
如图所示,是一个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前面的二极管是用来整流的吗?分析起来也不是。有人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钳位保护吧,把两个输入之间的压差限制在±0.7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保护吧,把两个输入之间的压差限制在±0.7V之间。

我直接在那个电压互感器 加一个整理桥  然后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那个电压互感器 加一个整理桥  然后可以吗?

???人家是为了保护后面的运放,你整流干吗?

网友:
防止运放进入深度饱和的

网友: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后面的运放构成的是I-V转换电路,你在哪里加整流桥?目的是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