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Tengine算法库到杰理AC79技术问题

楼主(2024-01-15):
        使用杰理AC7916芯片跑Tengine算法,根据官方提供的操作生成.a库文件,测试编译不通过,报错识别不了库。

        实际返回去检查每一步发现,第二步操作进去分支lite-v1.5-nvdla,实际上从gitee上下载的的Tengine SDK里面查看分支信息,是没有lite-v1.5-nvdla这个分支的。
有没有用过Tengine或者熟悉这一块的帮忙看一下是操作有错误,还是Tengine版本本身就缺少这个lite-v1.5-nvdla分支导致不能使用

网友A:
lite-v1.5-nvdla不是分支,是tag,看看现在是不是这个commitid: 1b61b302334bf38a5e957b768b8953323c251533
或者直接用git checkout -f 1b61b302334bf38a5e957b768b8953323c25153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v1.5-nvdla不是分支,是tag,看看现在是不是这个commitid: 1b61b302334bf38a5e957b768b8953323c251533 ...

你传上来这个压缩包怎么带有一个"lite-v1.5-nvdla"是从哪下载的,官方的操作“git checkout lite-v1.5-nvdla”按照这个指令正常执行,应该是进入一个叫做“lite-v1.5-nvdla”的分支里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传上来这个压缩包怎么带有一个"lite-v1.5-nvdla"是从哪下载的,官方的操作“git checkout  ...

github下的archive,
lite-v1.5-nvdla是tag(指向某一笔提交)

checkout branch(HEAD)/tag/commit 都支持,不只是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v1.5-nvdla不是分支,是tag,看看现在是不是这个commitid: 1b61b302334bf38a5e957b768b8953323c251533 ...

在从gitee下载的库里执行,是报这个错,应该表示里面没这个分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从gitee下载的库里执行,是报这个错,应该表示里面没这个分支

detached HEAD很正常啊,是没这个分支,指向的是这笔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下的archive,
lite-v1.5-nvdla是tag(指向某一笔提交)

不是很懂,这两步的操作,是要进入这个分支里面,打补丁文件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tached HEAD很正常啊,是没这个分支,指向的是这笔提交

不是很理解,如果执行命令“git checkout lite-v1.5-nvdla”,结果是detached HEAD,执行是有切换分支成功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这两步的操作,是要进入这个分支里面,打补丁文件对吧

是啊,但他给的这个不是分支,是明确的某一笔提交
不然 后面官方的分支更新 他patch不还需同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他给的这个不是分支,是明确的某一笔提交
不然 后面官方的分支更新 他patch不还需同步改? ...

也就是说这样操作,他没有新增一个分支出来,但是后面打补丁的操作还是有明确的某一笔提交,前一步git checkout lite-v1.5-nvdla操作是有影响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操作,他没有新增一个分支出来,但是后面打补丁的操作还是有明确的某一笔提交,前一步git ch ...

对,不一定新增branch,但至少要将代码切换到patch相对应的那个基准点

网友B:
你这个AC79是在Linux环境下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AC79是在Linux环境下开发?

是RTOS操作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一定新增branch,但至少要将代码切换到patch相对应的那个基准点

这里正确的操作是不是应该理解为git checkout -b lite-v1.5-nvdla,自己新建这个分支出来,然后再打补丁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正确的操作是不是应该理解为git checkout -b lite-v1.5-nvdla,自己新建这个分支出来,然后再打补丁 ...

patch和git的branch无关 只与当前内容有关

patch时报了冲突了吗

网友:
我是问你的开发环境,不是问ac79上跑的是啥,看你界面好像使用codeblock?
命令行又是ubuntu?

所以,你是使用windows开发还是使用linux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