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可以同时运行3套京东APP吗?(不同账号)

楼主(2024-01-16):
为了抢购速福达,我希望手机里面可以同时有三套京东APP。

安全文件夹里面可以多加一套,目前只能2套。

三星的应用分身只能对社交软件才有效:

网友:
国内的oppo 是可以 应用分身的。    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可以分身【不限于 微信或 qq】!

然后,第三个app 用 沙盒。  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

网友A:
两套是没问题的
可以一套正常的  一套放在安全文件夹里面
两个可以独立运行

网友:
可以下个vmos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套是没问题的
可以一套正常的  一套放在安全文件夹里面
两个可以独立运行 ...

我要3套。

网友B:
用adb安装可以自动创建一个分身,再加上安全文件夹,就有三个了

网友:
还记得VMOS吗。

网友:
我的红米支持全部应用双开,三星限制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b安装可以自动创建一个分身,再加上安全文件夹,就有三个了

怎样运行这个命令?

网友:
试试shelter,这个会创建一个工作空间的沙盒,实现应用双开的效果

网友:
2套可以了,用分屏功能同时操作,每天抢5次平均间隔一次成功一次,平均每天可以抢5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运行这个命令?

到这里下载通用adb驱动并安装
https://adb.clockworkmod.com/

到这里下载adb工具,解压出来,里面有adb.exe
https://googledownloads.cn/andro ... -latest-windows.zip

手机打开调试模式,用usb连接电脑

打开cmd,进入前面adb的路径,运行adb devices,可以看到已连接的手机。第一次运行要在手机上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这里下载通用adb驱动并安装
https://adb.clockworkmod.com/

手机需要roo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