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游标卡尺

楼主(2024-01-16):
求推荐好用的游标卡尺,之前有个电子数显的不好用了,准备换个,感谢各位用过好用的推荐一下,150mm或者200mm都可以,

网友:
120左右的,不要电子显示。
基本上够电子工程师使用三五年的了。

网友:
数显直观啊,有没有性价比高,准一点(重复测量一致性好)的数显?

网友:
当然是三丰咯

哈量上量成量这些的表卡也不错的。我三丰数显坏了现在就用表卡,挺好用的

网友:
以前我使用日本三丰上千元的卡尺。

现在我使用国产19.99包邮的不锈钢卡尺。放车上用起来很方便。

不锈钢游标卡尺高精度迷你油标数显0-150/200/300/500/600mm/1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61350008

网友:
上工的,样式和莫生5楼推荐的一样,但价格可能比19.99要贵一些。
我之前在海鲜市场收了个300mm的,100块钱,也没讲价。

网友:
有个数显的 有个不锈钢的.   数显没用几次.  太笨重了. 除非测量多 就用数显.  平时桌上放着不锈钢的, 偶尔测量都是不锈钢.

网友:
一直用上工带表盘的,用着方便,给别人看一般人都会读数。

网友:
纯机械卡尺用着放心, 一格一格点数, 数的踏实.    电子总怀疑会不会丢步.
追求精度时, 先机械卡一遍, 在上戴表卡尺卡一遍.

网友:
宝工的PD-151,数显的,用了四五年了,感觉挺好的,当时在商城买好像七八十块钱的样子吧。

网友:
3年多了,至今依旧非常好用。

旧的一把广陆的,10年前的,跟这个比差远了,但换换电池、擦干净,反复滑动摩擦,也照样能用。

三量这把似乎是绝对值的,广陆旧的那个应该是增量式的。

网友:
数显三丰,其他成量上量哈量广陆都行

网友:
传统机械的就行,可靠又耐用

网友:
卡尺得选三丰,机械电子的都可以。找大店,能开发票的。有假货。
如果买国产的,就买机械闭式的卡尺,就是游标不能拆卸调节的那种,不准了就扔,
开式游标可调的螺丝孔都打不准,根本调不到正确位置纯粹浪费地球资源。
国产买电子的没意义,因为都一样,这东西国内的解决方案没有多余的选项,
而且你用PCB去测0.01mm这个操作,大家搞电子的都明白的。
哈量现在做的质量不咋地了,已经不是几十年前可以跟日本货拼一拼的哈量了,不必迷信哈量,
我为了搞清楚到底是他们不行了还是我买到假货了,特意找人去他们大本营买的,结果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老人锉刀拿不动了还是新人跳过了很多步骤啊,反正现在跟其他牌子差别不大。
申工的比较差,除非目的是用在恶劣场合的炮灰,否则不要选,它好像自己的定位就是这种什么铸造锻造焊接的地方。
要求不高广陆就可以了,至少外观做工不错,就是有些爬行的迟滞感,但在卡尺上的影响应该不会很明显。
有个平常不会注意到的牌子叫SYNTEK,他家的闭式不锈钢卡尺意料之外做的还不错,
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可以试试,外观做工比挺多老牌子好点,精度没有确认过,但不觉得有什么误差。

纯机械的东西,国产老牌子,只要它原本是做量具的,都靠谱,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必须保证的以及如何保证。
不要买不是做量具为主的牌子做的卡尺,比如做扳手螺丝刀的出的卡尺,不要买,做文具的出的卡尺,也别买。
他们有适合他们的用户,但不是咱们。

最最不能买的,就是假洋鬼子的,买国产杂牌也别买假洋鬼子的。比如前面图上那个。
编辑补充:噢,不小心买到也没事,有个很适合假洋鬼子的用途:借人专用。

楼主:
感谢大家推荐,买个三丰的

网友A:
原来用的广陆的数显卡尺,后来买了一把三丰的,测量头发对比,三丰的显示0.06,广陆的显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推荐,买个三丰的

买带机械表头的,三丰有0.02精度和0.01精度的
不过假货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的广陆的数显卡尺,后来买了一把三丰的,测量头发对比,三丰的显示0.06,广陆的显0.01 ...

看你精度要求多少。

我放车上使用,精度0.1就已经足够。

如果你要精度0.01, 就要买日本三丰。国产做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
数显的就买Mahr  16ER, 很好用。我用几年,很少需要手动归零。

网友:
上工的指针表盘的也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推荐,买个三丰的

jd上一把过千啊,老哥买的多少钱?分享下链接啊

网友:
以车间十几年的经验看,必须、只能三丰,买来两年不用担心电池,防水防油没被污染过,记忆原点随时都可以拉动不用考虑清零。其他各种买过不计其数,都不行。我手里一把用了6年了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d上一把过千啊,老哥买的多少钱?分享下链接啊

你好,我买的这一家的不知道什么样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5185638975974
150mm 0.02 优惠下来 231块钱 能开票

网友:
用过马尔的,比较准

网友C:
退了,换一家店,换505-732。
官网上505带表卡尺后面都是-7的

编辑补充:
你这个连接一个评价都没有,起码按销量排序看看店铺评分和评价吧,不要用手机下单,看不全的,用电脑找靠谱的店
别开封,直接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了,换一家店,换505-732。
官网上505带表卡尺后面都是-7的

好的,感谢,还没发货,已经退了,天猫也有假货啊,我看能开票就下单了

网友:
前段时间想换把卡尺,查了一下,知乎上说淘宝上(包括咸鱼)一两百的三丰都是高仿.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还没发货,已经退了,天猫也有假货啊,我看能开票就下单了 ...

不,不一定是假的,rsonline上的文件显示505系列存在-6的型号,但是他们官网上不存在,可能是停产的(当然停产会增加假货的风险)

网友:
便宜量大的买2把,发现问题直接扔。

网友:
去年10月找供应商买了一个三丰的500-196-30,150mm,680元,比哈量的做工好多了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推荐;
三丰的不知道什么样是正品,算了,要求不高0.02mm足够 买了老大推荐的19.9得2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推荐;
三丰的不知道什么样是正品,算了,要求不高0.02mm足够 买了老大推荐的19.9得2把 ...

为啥不买数显?

楼主:
之前用数显不好用,可能买的质量不行,经常要手动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数显不好用,可能买的质量不行,经常要手动归零

确实,我也有一把渣渣数显款,之前大概100多买的,经常归零都有问题,重复一致性差,虽然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感觉不爽,被我丢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数显不好用,可能买的质量不行,经常要手动归零

三丰的数显还行呀,我记得两百多吧,不知道被谁给我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