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的手机号,收发不了短信已经一年了,请教一下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4-01-16):
170的手机号用了快10年了,从去年年初开始,陆陆续续收不到验证码,后面发现也发不出去短信了。
这个手机绑定的app、银行卡等太多了,导致收不到任何信息,有些app直接转到新的手机号上了,有些要转只能通过170的短信验证才能转。导致部分app转不了。
问了虚拟运营商,说短信功能正常,由于不支持5g,需要我设置VoLTE,但是手机设置了,短信功能一样没用。
问一下,有没有坛友遇到这个问题的?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A:
多换几个手机,换个地理位置试试

网友:
虚拟号……

做了实名认证都不定能收到

网友B:
我的黑名单设置 170* 在屏蔽范围内

网友C:
营运商踢皮球,可以尝试去黑猫投诉平台。
很快就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黑名单设置 170* 在屏蔽范围内

+1
170* 171* 162* 165* 167* 400* 021*

网友E:
狠下心来,换掉这个手机号码。

网友:
流量卡号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
170* 171* 162* 165* 167* 400* 021*

021是上海?上海座机全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手机,换个地理位置试试

换了三个手机,没用。如果挑手机的话,那就无解了。现在市场上新出的基本上都是5g手机。

楼主:
实名认证了好几遍了,没用的。用了十年左右了,就今年开始短信功能有问题,前面还特意换了张sim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021是上海?上海座机全屏蔽?

先从云汉芯城注册个账号,然后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黑名单设置 170* 在屏蔽范围内

170也挺好的,至少前几年打给我的骚扰电话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云汉芯城注册个账号,然后就会明白了

啊哈,你要说它那我就懂了,也中招过 但没寻思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营运商踢皮球,可以尝试去黑猫投诉平台。
很快就解决。

找了懂的通信运营商那边,一直说短信功能正常,让我换4g手机试,换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170* 171* 162* 165* 167* 400* 021*

我用170打给别人,别人基本上都是挂断,这个是专门家人朋友之间的联络号码,所以像个小局域网一样,挺好的。就是之前很多注册用的号码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狠下心来,换掉这个手机号码。

目前这个主要是电话,家人之间的,另外所有注册绑定用的这个;
另外一个副卡是工作的,主要是流量,基本上没注册各大平台app。
换掉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家庭群里面说一下就好了,主要是那些app都要重新注册一遍。

楼主:
不是流量卡,就是电话短信功能,流量卡是另外一个联通的号

网友G:
我们公司玩了快20年短信了,你这种情况除了换成三大运营商的基本无解,我跟你讲一下平台发送短信的流程你就懂了:

因为短信最终要通过电信运营商发到用户手机,所以企业发短信不外乎两种渠道:

1、短信发得不多的,用第三方平台,例如阿里云、腾讯云之类的短信API接口,这种情况视第三方平台的与电信运营商的短信接入情况(是用下面第2种方式接入),大厂一般所有运营商都有接入,这种基本上虚拟运营商也能收到。
2、企业通过向工信部申请电信码号,就是106xxxxxx那个号(码号分全国和省内两种,全国号可能需要到每个省的通信管理局备案后再单独接入)。企业再向电信运营商申请短信业务通道,每个电信运营商的接口一般只能发本运营商内的短信,夸运营商的号码要么不能发,要么费用高不划算。

简单点说,平台向用户发短信是要通过运营商做接入的。所以,虚拟运营商的手机号收不到短信的最大阻碍就是:企业或短信网关没有跟你所在的虚拟运营商做接入。
像我们公司就只接入了三大运营商,其它运营商的短信直接丢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玩了快20年短信了,你这种情况除了换成三大运营商的基本无解,我跟你讲一下平台发送短信的流程你就 ...

携号转网的这个业务是咋实现的?我其实挺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玩了快20年短信了,你这种情况除了换成三大运营商的基本无解,我跟你讲一下平台发送短信的流程你就 ...

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再就是虚拟运营商是打包采购的三大运营商,资费一般都比较低。可能存在三大运营商担心他们的客户,将虚拟运营商的服务质量降低来留住自己原有的老用户。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监管的问题,可能部分虚拟运营商的号码直接屏蔽某些服务。这样虚拟运营商都不一定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以最后还是只能换到三大运营商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网友:
早日脱坑。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携号转网的这个业务是咋实现的?我其实挺好奇

携号转网的短信也是有问题的。
有些运营商会给你开个查询接口,你发送失败后,通过接口查询用户的新所属运营商,然后重新路由发送。